华擎b85杀手版

楼主(2024-05-25):
华擎b85杀手版,哪位大神给看看q811这个是什么,能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
没点位图纸可以找个型号相近的看

网友:
就是什么也没有

网友A:
Q811,是P沟道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Q811,是P沟道MOS管

谢谢,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811,是P沟道MOS管

老大给看看q811第一脚通哪里的,不小心弄断了

网友:
一般有丝印的,某宝都能搜的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