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 12代笔记本硬装找不盘

楼主(2024-05-25):
求 联想12代
笔记本
硬装系统到分区时找不到硬盘了 在BIOS 能看到硬盘 ,硬盘拆出来测试是好的 ,是缺少什么驱动器吗?
笔记本
硬盘
iOS

网友:
多换几个 PE win11 pE 试过了吗

网友:
win11 pe也试过了

网友:
你百度搜下 需要管VMD还是VDM我忘了

网友:
BIOS里面关VMD就行了

网友:
两种解决方法1.bios里硬盘模式irst改成ahci2.安装界面F6,加载irst驱动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分享 BIOS里关闭VMD 或加载RST驱动 终于解决了

网友:
PE没有驱动,换PE试。也可以在BIOS修改硬盘模式后再进PE看看。

网友:
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成UEFI试试

网友:
是格式化硬盘把驱动丢了吗

网友:
是不是PE问题?遇到过PE里看不到M2固态的现象,如果更新了PE还这样的话查一下硬盘读取电路

网友:
加载一个 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缺少对应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