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游匣7567开不了机求助大神

楼主(2024-05-25):
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发现开不了机,自己喜欢拆机,拆开一看这两个元器件烧坏了,但是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购得这两个元器件,求大佬们帮帮我吧,小弟跪谢

网友:
首先你的找一份原理图,再根据原理图找对应的芯片,再根据芯片的型号到淘宝上购买。

网友A:
电感烧成这样 怕是后面负载的电路有严重短路的地方

网友:
建议找图纸

网友:
送修吧。找到芯片还得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烧成这样 怕是后面负载的电路有严重短路的地方

果然CPU短路

网友:
PU700是SY8286RAC,产生0+0.95VSP。PJ701是接PU700的19V电源引脚

网友:
节点烧了cpu估计已经走了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网友:
可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