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加精:“内存槽不能用”故障的排查依据和方法及一次维修经历(DDR3)

楼主(2024-05-25):
故障
       放置了好久的一张技嘉B75M-D2V R1.0主板,靠近CPU的插槽内(DDR3_1)插有内存条,机器便无法启动,CPU风扇转转停停;只在DDR3_2槽内插内存条,便可正常使用。今天有空,做了些准备工作,尝试维修。
       排查方法
内存条不能识别,可能的原因如下:
1、内存条有问题;
2、内存槽有针脚与内存金手指接触不良(如:如金手指有氧化、槽针脚氧化严重。维修工具:橡皮擦、洗板水);
3、内存槽有针脚供电不正常(如:供电元件损坏、针脚虚焊、断线,发现异常研究相关电路推断);
           参考文末——表《DDR3内存引脚定义与正常电压》①②③④⑤种供电说明,参考“主板电路图”、“元件位置图”排查。
4、内存槽对CPU的内存控制电路的1.5V供电不正常,可以测量内存槽与CPU之间,贴近内存槽的贴片电容的正极判断;
5、内存槽与CPU通讯的针脚或线路有问题。
     比如数据线、地址线、各种信号读写的控制线引脚,这些内存槽引脚都与CPU的针脚直接相连,没有中间元件可供测量。发现电压异常,首先检查CPU座针脚是否有变形,再根据点位图测内存槽引脚与相应的CPU座的针脚是否断路。
6、CPU的“DDR3_RST#信号发送脚”未能向内存槽168脚送达复位信号,查“CPU的DDR3_RST#信号发送脚”与内存槽168脚之间的贴片电阻和电容,看电阻是否变大甚至断路(这块板子此段电路未采用电阻)、看电容是否短路。
    故障排查
       排查到第3步,发现此内存插槽67脚VREFCA无供电,查看电路图和元件位置图,有三个嫌疑点:
       这三个嫌疑点在两个内存槽之间,可是这板子两个内存槽之间太狭窄了,只能勉强插进去一根牙签,准备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测这三个元件,表笔触到R242,稍一用力想挨得紧些,这颗0402的1K电阻便飞得无影无踪了,它可能就是元凶。
       但是这么狭窄,如何补焊呀?当时也没有锡炉,尽管用隔热胶带贴在了两槽之间(只能各贴一层,贴两层电阻都放不进去了),然后用最细的风枪嘴风速30慢慢吹,但是吹了好长时间后,电阻还是没焊上,索性加大风力,结果成了这样,仍是没焊上:
       于是买了锡炉和3条500克63A锡棒(原只买了两条,结果不够用,又追买一条),又买了4个DDR3新内存槽,总投资370元。开干:
       拆下两个内存槽后,测R243和TC11,都正常;
       补上R242电阻,焊上第一个内存槽,冷却后试机,认出了内存并顺利进入了操作系统。
       接着焊上第二个内存槽。

       这番折腾,投资370元+3小时,拯救了一块修好价值才60元的十几年前的老板子。
       不为别的,只为爱好。
       下表是为这次维修做的理论准备,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也缺乏,其中难免有错误,请老师们指正,以便我能进步:
                                                       DDR3内存引脚定义与正常电压

引脚供电或信号名称

脚位编号
脚位电压
时序
供电来源及功能说明

V星

华硕
技嘉

VCC3

+3V_SPD
VDDSPD
不同的内存槽,脚位数量还不一样,236脚位都是给SPD供电的VCC3。
3.3V
直通ATX电源的VCC3,触发即得到供电。

内存SPD是Serial Presence Detect(串行在场检测)的缩写,它是一个可擦写的EEPROM(电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芯片,位于内存模组上,用于记录内存的许多重要信息,如内存的芯片及模组厂商、工作频率、工作电压、速度、容量、电压与行、列地址带宽等参数。这些信息一般在出厂前由内存模组制造商根据内存芯片的实际性能写入到EEPROM芯片中。SPD芯片的作用是在计算机启动时,主板BIOS会读取SPD中的信息,CPU会根据这些参数信息自动配置相应的内存工作时序与控制寄存器,从而充分发挥内存条的性能。如果主板从内存条中不能检测到SPD信息,它只能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配置。SPD芯片通常是一个8针的SOIC封装(3mm*4mm)256字节的EEPROM芯片,其容量为256字节(2Kbit)。

VCC_DDR

+1.5VDUAL
VDD
51、54、57、60、62、65、66、69、72、75、78、170、173、176、179、182、183、186、189、191、194、197
1.5V
由内存PWM电路输出给各内存槽这些引脚,PWM电路将VCC5或ATX_5VSB转换为波形稳定的1.5V。这些引脚也向CPU的一些与内存有关的名称为VDDQ的针脚供。

SMBDATA_DDR

SMBDATA_DDR
SDA
3.3V
系统管理总线数据收发引脚,ATX电源的VCC3经南桥侧一小电阻,同时供南桥SMBDATA点和此内存引脚。

SMBCLK_DDR

SMBCLK_DDR
SCL
3.3V
系统管理总线时钟信号引脚,ATX电源的VCC3经南桥侧一小电阻,同时供南桥SMBDATA点和此内存引脚。注意:跟238脚的供电线路并非一条。

VTT_DDR

VTT_DDR
VTT
120、240
0.75V
内存总线终端电压,用于稳定总线上的信号,由内存供电VCC_DDR经一线性稳压器调整得到。

VREF_DQ

H_D3B_VREFDQ
VREFDQ
0.75V
地址线和数据存取线供电,在所有时刻(包括自刷新)都必须保持规定的电压。分别通过一个电阻与CPU座中的两个针相连;其供电来自于内存供电VCC_DDR经两个等值电阻分压得到。CA可能是Column Address的简写。

VREF_CA

H_D3B_VREFCA
VREFCA

GND

GND
VSS
上面所列的以外的脚位。
0V

DRAMPWROK信号:桥发给CPU的PG,通知CPU—内存模块供电正常,可以与内存做通讯了,但是能否通讯成功,单单供电正常还不行,还需要BIOS读取内存运行参数是否能成功;读取运行参数成功,也并不说明内存能够稳定运行。这个不属于内存供电。6、7系主板,DRAMPWROK这个信号是PCH发给CPU的;而8系主板,是当CPU从内存槽获得VCC_DDR供电后,通知PCH“内存供电好(DRAMPWROK)”的。

DDR3_DRAMRST#

H_D3_RESET#
RESET*
1.5V
BIOS读取内存条的SPD信息后,内存进行复位动作。复位就是忘掉过去,开始新的工作。如果内存有问题,但是供电正常,会反复重启以尝试复位。B75主板在内存复位后,才会出核显供电。内存复位信号,有的板子由CPU通过一个电阻传送给168脚(比如华硕和华擎B85的板子),有的板子则与CPU一引脚直接相连(比如V星B75和B85的板子,板子上看着电阻位没有置件,实则电阻位的两个脚已被短接)。其电压的来源可能是CPU引脚,但是此引脚有电压并不意味着内存复位就成功了。

ODT0

ODT0
ODT0
1.25V~1.3V
(也有0.65V能够点亮机器的)

内存被CPU复位后,这些脚位才会有电压。

这些脚位,如果某一个没有电压,应该首先怀疑CPU座针脚与CPU接触不好,其次怀疑CPU座这个针脚与内存槽引脚断线。
On-Die  Termination内存颗粒终结余波吸收电阻,每个插槽有两个引脚(77、195),用于控制DDR3  SDRAM内部的终端电阻的连接或者断开。使用ODT的目的是让DQS等信号在终结电阻处消耗完,防止这些信号在电路上形成反射,进而增强信号稳定性。与CPU座针脚直连。

ODT1

ODT1
ODT1

CKE0

CKE0
CKE0
差分时钟使能引脚,差分时钟可能在内存颗粒中。CPU有两个引脚与它们直连。

CKE1

CKE1
CKE1

CLK_L1

CLK_L0

CLKN1

CLKN0
CK1/NU*

CK0*

差分时钟输入脚,分别跟CPU的某个针脚单独直连,其电压也来自于CPU这些个脚。CLK_L表示时钟波纹的下降沿、CLK_H表示时钟波纹的上升沿;所有控制和地址输入信号在CK上升沿和CK#的下降沿交叉处被采样。与CPU座针脚直连。

CLK_H1

CLK_H0

CLKP1

CLKP0
CK1/NU

CK0

DQS_L

DQS_H

DQSN

DQSP
DQSA

-DQSA
6、7、15、16、24、25、33、34、93、94、102、103、111、112
DQS针脚(DQS,Data Query strobe数据读取脉冲)。8对数据读写脉冲控制线:DQS_H0、DQS_L0、DQS_H1、DQS_L1、DQS_H2、DQS_L2、DQS_H3、DQS_L3、DQS_L4、DQS_H4、DQS_L5、DQS_H6、DQS_L7、DQS_H7。与CPU座针脚直连。

BANK

H_D3B_BA

(D3_BA)
BA
52、71、190
BANK引脚:内存阵列定位信息读取引脚。信息在内存存储的基本单位是bit,CPU读取内存中信息的基本单位是Cell,一条内存中有数量众多的Cell,多个Cell又被编组为一个Bank。CPU读取内存的方式:先定位到某个Bank,再定位到每个Cell,这样效率大大提高。每个内存槽有3个此引脚【BANK0(71脚)、BANK1(190脚)、BANK2(52脚)】,内存槽1和2的此3个脚对应相连,内存槽3和4的此3个脚对应相连。与CPU座针脚直连。

CS_L

CS#
S(-CSA)
76、193
CS_L(或名为CS#)。CS是Code Segment的缩写,内存的代码段寄存器入口信息读取引脚,即片选信号引脚,与CPU内存代码段寄存器相连。并无CS_H。CPU有两个引脚与它们直连。
CAS#、CS#、WE#,这3个信号定义一条读写内存Cell的命令。CPU有两个引脚与它们直连。

CAS_L

CAS#
CAS*
CAS_L,Column Address Strobe,又名CAS#,列地址选通脉冲引脚。此引脚内存槽1和2相连、内存槽3和4相连。并无CAS_H。

WE_L

WE#
WE*
WE_L,又名WE#,向内存写入信息的信号,又名WE#。并无WE_H

ADD

MA
A
55、56、58、59、61、70、171、172、174、175、177、178、180、181、188、196
地址线(ADD引脚),CPU定位数据地址的引脚,每条内存共有16个,每个此种脚位内存槽1和2相连、内存槽3和4相连。与CPU座针脚直连。

DATA

DQ
MDA
3、4、9、10、12、13、18、19、21、22、27、28、30、31、36、37、81、82、87、88、90、91、96、97、99、100、105、106、108、109、114、115、122、123、128、129、131、132、137、138、140、141、146、147、149、150、155、156、200、201、206、207、209、210、215、216、218、219、224、225、227、228、233、234
数据线引脚,与CPU传送数据的引脚,每条内存有64个。每个此种脚位内存槽1和2相连、内存槽3和4相连。与CPU座针脚直连。

 会员1348010100鑫豆2025-4-17 00:23
 会员1311800100鑫豆2024-10-19 14:40
 会员212914100鑫豆2024-6-11 09:31
 会员1201267100鑫豆2024-6-9 09:59
 会员911056100鑫豆2024-5-31 09:24

网友:
很好的帖子,支持。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令人钦佩!换我的话,直接上老虎钳,大力出奇迹!把那俩槽给拔下来算逑!

网友:
楼主这是真的爱好修板

网友(点评):
真是喜欢的,儿时便羡慕修收音机的,后来没有机会学习,现在终于有点儿时间补上这一课了。

网友:
在折腾你试试看

网友:
没有这般爱好很难支持,放在其他人身上可能早就放弃了,楼主这股劲让人佩服

网友A:
这种地方焊接是不是可以背面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地方焊接是不是可以背面吹?

背面吹不行,焊贴片电阻不行,内存条引脚就更不可能。

网友B:
楼主真是修板爱好者,我手上有个h61的技嘉,10元邮费送给你研究

网友:
哥们,你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修板爱好者,我手上有个h61的技嘉,10元邮费送给你研究

我也是河南的,等我一个月后回到家联系你。

网友:
简单,涂点焊油上BGA台完美搞定

网友(点评):
俺没有BGA焊台;俺是业余爱好者,因没有BGA焊台还有两块南桥坏了的高档B85板子只能沦为料板了。

网友:
折腾花银子

网友:
楼主精神万分可嘉!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令人钦佩!

网友C:
不用拆内存槽,在板底部加热也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内存槽,在板底部加热也能换

我回去试试,你既然这样说,肯定是这样操作成功过,但是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小,至少需要用台钳把板子立起来才好两面同时动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内存槽,在板底部加热也能换

用焊油粘贴片电阻到焊盘上,然后用高温胶带再把贴片电阻稳固住,然后翻过主板加热背面相应区域,风枪温度可以高些,时间长一些。对吧?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修板爱好者,我手上有个h61的技嘉,10元邮费送给你研究

具体啥型号啥故障

网友:
板子出不?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你要这板子?挂某鱼上了,还没人要呢。

网友:
这个信号图有用,收藏了

网友:
真是为了爱好,给楼主点赞

网友:
真的是爱好了

网友:
人才啊!那个板子就100不到,你有bga,不会那么搞,没有bga,有风筒从底部也可以焊,不过练技术,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内存槽,在板底部加热也能换

问题是,他把插槽搞坏,只有换啊!

网友D:
底盘上可调温加热台也不至于烤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盘上可调温加热台也不至于烤坏

搞成那个糟糕样,一是新手没经验不知可以从后背干,二是没有BGA,也没有加热台。

网友:
那些东西下次可以用啊

网友:
被楼主的执着所感动

网友(2024-08-06):
楼主学习钻研精神可贵。要学会,弄懂技术,必须有不服输精神,不要几年,一定会变成修理高手!

网友(2024-09-08):
干这个确实要爱好才行

网友:
楼主太强。向楼主致敬

网友:
下次可以尝试从背面加热

网友:
楼主买的锡炉发出来看看,我手上还有几张老古董极品主板,在给主板做三防整备时可能漏了点液进去,内存插槽用风枪搞到一半没搞下来

网友:
花这么多银子

网友(2024-10-08):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精神可嘉,我个人表示不敢学习。

网友(2024-11-12):
花大价钱,只为弄个明白,是真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