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这款主板?USB全都不好使

楼主(2024-05-25):
有个富士康主板,H81M的,所有USB都不好使了,测量5V正常,中间两个脚其中一个有0.4V电压,另外一个脚没电,

网友:
查下两条数据线到桥 之间的元件

网友A:
全都不能用,要么是南桥的问题,要么就是BIOS坏了,电路出问题一般不会导致全都不能用

网友:
电路出问题一般不会导致全都不能用

网友B:
这不是富士康的主板,应该是块山寨板。那个CPU座子是富士康的。usb不能用查usb接口附近的6脚esd.或者找块正常的h81主板,打usb数值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富士康的主板,应该是块山寨板。那个CPU座子是富士康的。usb不能用查usb接口附近的6脚esd.或者找块正 ...

就是这个六脚东西被???拆掉它可以吗???手里没有其他H81板子,用表测量感觉还行啊,这个小东西坏的话,也就影响它坏的这个USB口,其他口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都不能用,要么是南桥的问题,要么就是BIOS坏了,电路出问题一般不会导致全都不能用

想过刷BIOS,可是导出找不到这块板的BIOS信息,百度上找到接近的BIOS,刷完就不开机。南桥重新加焊一下,毛病一样,手里没有这个植锡板,所以没全拆

网友:
多数和桥有关咯

网友:
南桥虚焊,重植

网友:
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C:
只量电压。不量下阻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量电压。不量下阻值的吗

阻止测了,就是我没上传,阻值和正常板子比,差不多600-1000这样

网友:
先拆esd 拆拆拆  还不好使就是桥挂了

网友:
南桥我都换了,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酒板子,把BIOS芯片和南桥,全都移植过来了,故障一样。我发现个问题,前置USB1的,红白绿黑,白色和绿色对地短路,另外一面针脚白色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量电压。不量下阻值的吗

我发现个问题,前置USB1的,红白绿黑,白色和绿色对地短路,另外一面针脚白色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个问题,前置USB1的,红白绿黑,白色和绿色对地短路,另外一面针脚白色对地短路

南桥拆了量下短路不。不短桥问题

网友:
拆短路座子,附近的esd管

网友:
外围软件都找过了,就是桥的事,把桥拆掉就不短路了,测量桥芯片下面的焊点,发现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