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分低,供电不足求助

楼主(2024-05-26):
  最近遇到的奇葩机器,惠普的游戏本,显卡是RTX2070。无图无点位,故障是显卡跑分很低,只有8万分左右,刚开始还以为是显卡坏了,手上有同型号的显卡,直接换了,测试故障一样。显卡供电是正常的,后来用示波器抓波,发现一共6相供电,只有两个才是有波,也就是只有两项在工作,后面换了MP2886和所有的MP8690,故障 一样,有点搞不懂,这个显卡供电是怎么控制它出几相供电的了,显卡供电芯片,电感这些全部都换了 ,故障 也是一样,功率检测芯片US5650Q也测了,也没发现明显问题

网友:
占个位置,到时看解决的,

网友A:
查下mp2886  37脚  和  没输出的CS脚

把MP2886   37脚 直接拉到1.8V    全部相位都会输出

网友B:
有 显卡 BIOS 吗  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下mp2886  37脚  和  没输出的CS脚

把MP2886   37脚 直接拉到1.8V    全部相位都会输出

好的,昨天在忙,今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显卡 BIOS 吗  可以刷下试试

应该跟显卡BIOS没关系吧,有时候跑测试都是集显,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D(2024-08-05):
引用 网友C:
好的,昨天在忙,今天我试试

刚才测试 好卡37脚也是0.9V 就是全项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才测试 好卡37脚也是0.9V 就是全项输出的

这个我之前试过了,就算强行给1.8V,也不是全项输出,所以应该不是由这个控制,虽然图纸旁边是有关于这个 信号的高低电平的注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之前试过了,就算强行给1.8V,也不是全项输出,所以应该不是由这个控制,虽然图纸旁边是有关于这个 ...

这个信号应该是节能脚 我的修好了 现在是全项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应该是节能脚 我的修好了 现在是全项输出

我的没有修好,显卡,主控,PWM管子,都换了,也一样

网友:
这个还有这个说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