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398 这样了 大概什么情况啊

楼主(2024-05-26):
客户说用着用着就这样子了,不懂这个。。谢谢各位

网友A:
经典花屏,虚焊,bios查一套()另外之前看过一个开大刀的跟你这个有点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f4y147o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典花屏,虚焊,bios查一套()另外之前看过一个开大刀的跟你这个有点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f4y147oW

你是说显卡虚焊吗?

网友:
目测大概率显卡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显卡虚焊吗?

不一定是虚焊吧,但各种原因导致的类似虚焊的接触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