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代用笔记本电池的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24-05-26):
对于代用笔记本电池的使用中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的
第一单电池续航多久
第二单电池放电,电量到了百分之10后,插上充电池能否充上电,我这遇到的是东芝L730,电量到百分之10后,插上充电器,显示正在充电,但电量在不断减少,到百分之3时,掉电关机,我不能确定这是电池问题,还是笔记本问题。因为这个电池充满后能用一个半小时,很稳定
第三在电量很少时,充电接口的温度监测会不会提醒通知EC,让其掉电关机

网友A:
第一单电池续航多久,一般游戏本不打游戏的话,正常使用半年后2h
第二单电池放电,电量到了百分之10后,插上充电池能否充上电,我这遇到的是东芝L730,电量到百分之10后,插上充电器,显示正在充电,但电量在不断减少,到百分之3时,掉电关机,我不能确定这是电池问题,还是笔记本问题。因为这个电池充满后能用一个半小时,很稳定,有没有可能电芯内阻比较大?或者整体线材问题?我之前有一台就是电芯老化
第三在电量很少时,充电接口的温度监测会不会提醒通知EC,让其掉电关机,一般不会,而且win的电源控制里有专门的关键电量设置,会自动休眠,当然你要是那种直接掉电黑掉的话,我觉得电芯问题的概率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单电池续航多久,一般游戏本不打游戏的话,正常使用半年后2h
第二单电池放电,电量到了百分之10后,插 ...

谢谢,你说的电芯就是那一节一节的电池吧

网友:
最后发现是适配器问题,带负载能力不行引起的充电过程中突然掉电关机,在单电池盒单适配器下运行都正常。
最开始以为是电池坏,后来以为是电池引脚中的温度监测起作用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