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泰克S300 240G SM2258XT 海力士V4开卡工具

楼主(2024-05-26):
金泰克S300 240G  SM2258XT 海力士V4开卡工具

网友A:
手上有块七彩虹的SL300  主控一样,能通用吗?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块七彩虹的SL300  主控一样,能通用吗?

主控一样,还要看存储芯片

网友B:
错误代码 Compare Flash Fail (17)闪存上面一排对的上 下面一排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错误代码 Compare Flash Fail (17)闪存上面一排对的上 下面一排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里面有几种闪存型号,都试下,还有你这个是120G吧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几种闪存型号,都试下,还有你这个是120G吧

已解决 这个版本好用  闪存选择自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