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网络访问修复3.9

楼主(2024-05-26):
首先感谢已下载使用老版本的用户,未来的新版本也会采用分卷压缩包的形式发布,但不同的是里面都会是同一个百度网盘下载地址,这样老用户则无需要重复下载了。

WinXp、Win7(Win8及更高版本无需安装,已自带)使用前请先安装 .net framework 4 或以上 运行库,否则程序无法运行

可修复 文件共享、打印共享、无权限访问网上邻居、启用网络发现无反应等网络共享问题

建议:
  由于Windows系统会自动更新补丁,从而导致网络共享访问出现各种莫名奇妙的问题,
  故建议配合 彻底禁止Windows更新补丁 工具 使用。

一键修复,无需手动操作;修复完即可正常使用。

下载地址:

网友(点评):
建议弄个自动更新选项

网友A:
这个程序有助于修复win10之后常见的右下角网络连接图标丢失的问题吗(我没遇到,虽然我觉得是掉驱动了?或者掉链接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有助于修复win10之后常见的右下角网络连接图标丢失的问题吗(我没遇到,虽然我觉得是掉驱动了?或 ...

你说的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本程序功能是解决网络(打印)共享问题。

网友:
分这么多卷~够呛的了

网友:
直接上传到网盘,然后上个地址链接就好了,这要多少分啊

网友:
有人发布过

网友:
本人软件,除了本人发布其它人发布最多也是转载了吧。

网友B:
这是坑人呀,分这么多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坑人呀,分这么多包

假如共享有用 这些分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坑人呀,分这么多包

本来该软件本人是发布的共享版。现只是获取点下载积分而已。
如果真有需求,用得上,你也可以花RMB购买啊。
所以这就叫人心不足。
不喜勿喷,勿下。

网友C:
支持楼主,已下载,我分多无所谓,每天签到给不少的,大家坚持签到这点下载分还是有的,平时下载BIOS都得10分,20分也不多啊,比花人民币便宜太多了不是么,希望楼主以后也能多多分享这些实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已下载,我分多无所谓,每天签到给不少的,大家坚持签到这点下载分还是有的,平时下载BIOS都得10 ...

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没积分就下载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力。。。。。。。。。。

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E:
共享出现709替换也解决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共享出现709替换也解决不了

是不是方法不对?
共享是其于2台电脑而言的,那就是2台电脑都应该进行修复操作。
如果都尝试了还是不行,无疑只能重装能正常共享的windows系统版本,装好后必须禁止系统更新。

网友E(2024-06-26):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方法不对?
共享是其于2台电脑而言的,那就是2台电脑都应该进行修复操作。
如果都尝试了还是不行 ...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3.8版本的,那个确实不行,3.9版本还没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3.8版本的,那个确实不行,3.9版本还没试过

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最后换机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最后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