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惠普M1005能打印,不能复印扫描,报错13

楼主(2024-05-26):
请问惠普M1005能打印,不能复印扫描,报错13,换板上的扫描A3950ST芯片会好吗,打印机用好板换了修好,剩下的板确定主板坏了!有师傅报13换好过吗?

网友:
确定了板有问题,就要测试3950的阻值,看是否正常,当然还有固件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3950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看看结果就应该确定3950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