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RC-W50点位图

楼主(2024-05-26):
各位大神,有华为MRC-W50的点位图吗?不开机,待机电流0.07A,红外温度计测试没有高温度零件。没有5V输出,请问怎么查找问题?谢谢

网友A:
待机明显有短路 正常在0.04a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明显有短路 正常在0.04a以下

是的,有短路,可能是辅助5V那路短路,我再仔细检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