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一块X570I

楼主(2024-05-27):
型号:华硕X570I
朋友咸鱼淘的板子,到手打了供电阻值没什么问题。上一个跑码U,先不上内存,发现一长两短报警。以为捡漏了。赶紧上内存,还是一长两短。
内存报错,先检查VCCSPD.SCK SDA,第一个查VCCSPD就发现了问题。电压从1.8慢慢跌到0,经常查VCCSPD的人都知道,这个电压是3.3V。
打开点位图,发现保险管D4F1 两头电压不一样。一头3.3 一头就是电压1.8慢慢降低。为了确定,镊子一夹,直接开机。
看来这个朋友还是捡漏了。不过这种小板。换零件太难了

网友A:
这散热器是一坨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器是一坨铜?

没关注过,不过感觉应该不是,挺轻的。可能是喷的吧。刚刚切了一丝看着还真是全黄的。

网友:
秒杀,捡到漏了,技术厉害才能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