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K 电压异常

楼主(2024-05-27):
手上一块华硕B450M-K电压异常(温度和风扇也异常),心想华硕通病应该能秒杀,结果搞了一天都没找到问题。首先查了几路检测电压都正常于是换个io结果还是一样,再刷bios还是没用,求助还有什么会引起报错

网友A:
你找到华硕的图纸?
如果不影响使用就把它禁用了呀

网友:
如果换了那么多不行,可能是电阻问题

网友:
上次看到一个同样问题发现是io断线

网友:
有图纸 因该好修吧  华硕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华硕的图纸?
如果不影响使用就把它禁用了呀

华硕同类型的图纸差不多参考的

网友:
桥本身问题或者查控制模块工作条件

网友:
时间和日期是不是不能设置了?

网友:
遇到过Intel的华硕 也是无头绪

网友B:
查下IO发出的参考电压,CPU 和主板是IO发出的参考电压串一个10K电阻和10K热敏电阻分压电路,温度上升热敏电阻降低,分压降低。这个分压电路上还有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IO发出的参考电压,CPU 和主板是IO发出的参考电压串一个10K电阻和10K热敏电阻分压电路,温度上升热敏电阻降低,分压降低。这个分压电路上还有个电容。

有道理,估计是病根。

网友:
谢谢版主,  给我们这些新手学习的内容,  ;希望多多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