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免狗强盗版2.4无法打开求高人指点

楼主(2024-05-27):
刚从网上花2.5K买的二手免狗pcⅰ3k,一周后突然打不开,求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哪里买的找哪里,这里找什么

网友A:
你这是Win2000下的PC3k,不知道你的PC3k是否为80G的完整版。

可能你的Win2000下的PC3k缺少许可证书,向卖家索要吧!

网友:
卖家也是二手的,且是免狗的,他也不知怎么弄,2.5K:kuqi:

网友:
求哪位大神帮帮我,不然会心疼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Win2000下的PC3k,不知道你的PC3k是否为80G的完整版。

可能你的Win2000下的PC3k缺少许可证书,向 ...

卖家说二十年前中关村买的,找不到了,且是免狗的

网友A:
你能确认你的主板型号(芯片组)是哪一种?硬盘型号、操作系统又是哪一种?
报错的截图能否清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做好原文件备份,然后解压压缩包得到两个文件,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选择相应的文件复制进PC-3000文件 ...

替换了又自动生成了,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认你的主板型号(芯片组)是哪一种?硬盘型号、操作系统又是哪一种?
报错的截图能否清晰一点?

主板型号是指电脑主板还是PC3000卡,操作系统计是2K ,启动过程需进行2.4各DE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型号是指电脑主板还是PC3000卡,操作系统计是2K ,启动过程需进行2.4各DE选择

唉,你连主板型号都不懂,还要弄这种过时硬盘维修工具。

你的主板是810的还是815的?

从你的图片看桌面,应该是Win2000的系统,你的硬盘应该是40G的迈拓硬盘,如果不是的话,你就问题出在这里了。

叫你把报错截图发张清楚的图片上来,我看看是什么原因报错。你一楼的图片我看不清楚是什么报错。
截图仅截报错的那一部分,这样图像才会大一点,发上来才可以看清楚报什么错。

网友:
免狗强盗版2.4,双系统de进2k,修盘进xp,主板标配845,自个升级过另说

网友(2024-09-07):
pc3000稳定版的强盗是带两个加密狗的,你这个估计是硬盘.主板校验不过,重新把原ghost备份恢复一下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