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方法之实战篇

楼主(2024-05-27):
示波器使用方法之实战篇

本贴来源于:示波器使用方法之实战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76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一、 示波器检修不触发故障时的使用:

  1.在检修不触发故障时常常需要检测南桥和EC的32.768KHZ晶振是否有起振,正常时波形如下:

  2.在检修不触发故障时EC是否能成功的读取到BIOS的内容从而进入工作状态是我们重要的测式点。正常时波形如下:

  BIOS 第一脚CS#。

  BIOS第二脚SO。

  BIOS第五脚SI。

  BIOS第六脚S_CLK。

二、示波器检修开关电源的使用

  1.在检修开关电源时需要判断电源芯片是保护性无输出还是因为自身原因不工作无输出,最有效的方法是测DH(上管G极)有无瞬间方波输出,福度是VIN+5V,下图为正常工作时捕捉到的波形。

  下管G极DL,波形福度是5V。下图为保护性无输出,瞬间捕捉到的波形。

  注:有时在实际维修中需要把上下MOS管拆掉测上管G极的波形,是这样的话,应该瞬间能测到5V的方波输出。

  2.接上,当测到上管G极福度不够时需要检测电源芯片的BOOT自举端,波形与DH一至VIN+5V的方波。

  3.接上,当DH能达到正常的波形时,紧接着需要测LX节点(线圈电源前端)的波形,正常是一个=VIN的方波。

  4.接上,当LX能测到正常波形时紧接着需要测线圈电源后端,也就是输出电压的软启动过程,观察电压在从0V到目标值启动的过程中是否良好,是否存在欠压或过压保护的情况,正常时波形如下:

  VCCDDR软启动。

  VCORE软启动。

  不正常的VCORE软启动波形。

  5.双通道抓系统3、5V的软启动对比图。

三、上电后硬启动过程示波器检修使用方法

  1.上电后检查主板各主供电是否正常,可以测它们的线圈电源的前端LX,正常都会有方波。

  VCCDDR节点波形。

  VCORE节点波形。

  也可以测VOUT也就是线圈电感的后端或者滤波电容的正极,看是否有一个平滑的直流电,如下图:

  注意:良好的电源不论是什么供电,如内存、CPU、公共点还是3V、5V,当测它的直流电时良好的电源一定是个平滑的直流电且不带毛刺的,如果测到的直流电不够理想,比如杂波过多,则考虑是否滤波良好,这样的电源会造成比笔记本各种不稳定故障。

  如有时能正常开机点亮,有时却不行,再或者用着出现蓝屏死机掉电等,如出现以上不稳定故障时,就需要用示波器检测电源是否良好平滑,而万用表是办不到的。

  2.当主板供电都正常后按时序需要检测主板上时钟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以前ICH时代,可以测时钟芯片旁边的330电阻,正常会能测到很多组不同的时钟频率,它是个正弦波,如下图是北桥的100M时钟。

  I系列时代时,时钟芯片一般集成在了PCH,所以一般可以测南桥旁边25M时钟有无起振,从而去判断主板时钟是否正常,如下图是南桥25波形。

  当然测到25M起振不代表南桥内部的时钟模块一定正常,能输出主板所需要的各组时钟,所以可以去测EC或网卡等设备的时钟引脚去加以判断,如下图是EC的33M的时钟频率。

  3.当时钟电路正常工作后按下步时序,我们可以通过测WLAN的22脚PLTRST#有无3.3V的高电平,从而去判断主板复位是否正常,下图是PLTRST#的软启动波形图。

  CPURST#

  4.PLTRST#抬高后,按时序,这时我们维修中要测到的最后一个信号就是CPURST#,它传统意义上标识着时序的结束,硬启动的完成。(I系列部份机子是VGA_RST#)下图是CPURST#软启动波形图。

重要知识点:

  当CPURST#抬高后CPU开始初始化,紧接着执行软启动过程,也就是CPU开始寻址,再通谷一点来说, CPU开始要去抓BIOS,调用里面的POST加电自检程序,开始POST自检了。

  要知道CPU和BIOS不是直接总线相连的,通过之前学习的架构图知道,CPU寻BIOS是个非常艰辛的路,因为CPU到BIOS途中还需要经过,北桥、南桥、甚至EC。中间任何一个设备工作异常或总线出问题都会导致CPU寻BIOS失败。

四、软启动过程示波器的应用

  ADS#

  1.知道原理后在实际维修中我们可以通过ADS#地址选通信号(ICH时代才有),抓到下图波形时,说明CPU开始和北桥建立通讯,一般可以确认CPU开始工作,把寻址指令发送到了北桥。

  PCI_FRAME#

  2.紧接着,在实际维修中,可以通过测PCI_FRAME#,如出现以下波形时,可以认为南北桥开始建立通讯,北桥把从CPU那收到的寻址指令传送到了南桥。(PCH6取消了PCI总线)。

  LPC_BUS

  3.紧接着,在实际维修中,可以通过测LPC总线LAD0---LAD3或LFRAME#,这五根线都必须要能抓到脉冲波形,如果有,可以认为南桥与EC开始建立通讯,南桥把寻址指令通过了EC抓取到了BIOS。当然这种总线架构连接方式是ICH时代常见的BIOS挂在EC下面,BIOS是参与触发。

  SPI_BUS

  4.紧接着,在实际维修中,可以测主BIOS的SPI总线,正常也是能测到几段脉冲波形,可以认为CPU已经成功的抓到到了BIOS的POST代码,可以认为软启动结束。

  BIOS的CS#片选波形。

  BIOS第2脚的SO波形。

自检过程示波器的应用

  1.接下来就是自检过程,CPU开始执行POST加电自检,首先在检查自身和芯片组完整性,都良好时,则下一步动作是优先检查PCI-E总线是否良好,因为这里的速度频率都非常快,一般示波器捕捉不到PCI-E的波形。所以在实际维修中,一般通过万用表打它的对地阻抗加以判断,只要不开路不短路则认为一般是OK的。

  SPD

  2.接下来是自检内存,南桥通过SMB_BUS去读取内存的SPD信息,如厂商,频率,容量等,所以在实际维修中,我们可以测SMB_BUS来判断南桥是否开始读取内存。正常会有下图波形。

  ODT

  3.紧接着就是内存与内存控制器的数据传输 ,但在数据传输之前,首先内存控制器通过ODT引脚对内存加以校验,检验成功后才会开始传送数据。在实际维修中通过测量它可以认为内存控制器开始校验内存,正常会有如下波形。

  4.紧接着就是内存控制器开始与内存的数据传输了。测试点我们一般选择内存上面的各排阻上,也注是AD线,正常时必须在多个排阻上测到脉冲才算是过内存。如下图,可以认为POST成功自检过内存。

  接上,除了可以测内存的AD线外,如果是三代内存,一般还可以测内存的RST#也可以判断过内存。如下图,过内存后会测到这样一个下拉波形

  5.过了内存后就到显卡了,我们可以通过测显卡与显存的AD线有无以下波形,如果有,则认为显卡基本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开始与显存建立数据传输。

  EDID

  6.紧接着EDID,它也是显卡通过系统管理总线抓取屏信息参数的手段,和南桥抓内存相似,显卡从而获取屏的一些基本参数,如最大分辩率,厂商等。

  在实际维修中,我们通常测EDID有正确波形,如果有,可以认为显卡已经开始工作了,当然它的工作条件基本全部OK。

  7.显卡通过EDID获取了屏信息后开始发出屏供电的开启信号LCD_EN和背光的开启信号BLON点亮屏(注:根据机子设计,有些机子是先发出LCD_EN,再发出EDID)。

  LVDS

  8.屏在得到屏供电后屏上面的电路则可以开始工作,最后显卡通过LVDS差分信号把图像信息通过屏线传送到屏最终形成图像。
  注意:LVDS一般是三组差分红绿蓝+一组差分CLK,非常重要,任何一根不正常都会造成屏幕白屏、灰屏、花屏等各种图像相关故障。正常时我们能打到LVDS波形如下:

六、示波器检修掉电故障的应用

  在笔记本维修中,掉电故障常是另维修员头痛的故障,我们在这教学员利用示波器的双通道比较的方法针对这类故障如何快速找出故障点。

  示波器设置:

  (1)触发模式选普通;

  (2)边沿类型选择下降沿;

  (3)触发电平是被测测式点电压值的一半。

  下面我们给出平时在维修中遇到的故障图为例,来简单说一下:

  举例1:

  首先下图通道1蓝色线是VCCDDR,而通道2黄色线是PLTRST#。

  从上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它们几乎是同时下降的,但不同的是PLTRST#是突变下降的,而VCCDDR是持续递减下降,所以可以判断是由于PLTRST#突然丢失造成VCCDDR被迫下降,这也就找到了掉电故障的原因,是由于PLTRST#所致。

 举例2

  下图蓝线是SLP_S5#,而黄线是PLTRST#。

  从上图两者比较很难判断得出谁是因谁是果,因为它们几乎是同时突然下降的,所以我们在实际维修中,如果碰到类似情况,我们需要重新拿其中一个信号和其它一个信号或电压进行比较,直到可以明显看出前因后后果为止,才可以对掉电范围加以锁定。

举例三:

  黄线为PCH发出低电平有效的DGPU_PWR_EN#,而蓝色是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DGPU_PWR_EN,正常高电平3.3V。所以从图上明显可以看出是因为DGPU_PWR_EN#无效,从而使DGPU_PWR_EN迅速下降的。

六、下面是实际维修中故障板抓到的不正常波形,仅供参考

  系统3V过压保护。

  BOOT自举福度过高。

  CPU供电NEC大电容滤波不良。

  没上内存的SPD。

  上电后没上CPU的BIOS波形。

  独显供电GPU _CORE电压下降。

  后续更新中,敬请期待。

网友:
谢谢楼主,从论坛里找出来的示波器的波形方面的资料,正好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2024-08-1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94159-1-1.html 学笔记本主板维修就看迅维月饼牛逼之作

网友:
好资料!受益匪浅!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