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R7000P误充电导致不开机,不亮充电灯。有偿求助

楼主(2024-05-27):
各位大佬                     我昨天因没带充电器,在做文档时电脑电量只剩5%。随即想到是否可用用可调电源给电脑充电补充电量,当时在下图方口中,中间针脚输入+19V,外框触点输入GND,当时看到电流为1A,也不亮指示灯。
              查了一下,方口充电线是带电阻识别的,而且我接地GND触点也不对,可能导致充电芯片损坏了。各位大佬,有了解的吗。指导小弟更换维修,手头有万用表,电风筒,示波器,直流电源等设备。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如果可以指导修好。可以红包感谢

网友A:
中间针19v 可能只烧了一个稳压管。你量一下,这个地方的阻值。也有可能把EC 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19v 可能只烧了一个稳压管。你量一下,这个地方的阻值。也有可能把EC 烧了

好的大佬,我量一下稳压管两端阻值

网友B:
严重就会烧Ec ! 看情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19v 可能只烧了一个稳压管。你量一下,这个地方的阻值。也有可能把EC 烧了

万用表测量PD102稳压管两端,阻值为128Ω。这个稳压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量PD102稳压管两端,阻值为128Ω。这个稳压管坏了吧,

你把pd102b拆了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严重就会烧Ec ! 看情况吧

大佬,烧EC是不是修起了就比较麻烦了。

H55

网友:
好的,我马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烧EC是不是修起了就比较麻烦了。

成本贵阿!买个Ec 几十块钱!

网友:
回复不了,拆掉PD102阻值是180Ω,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C:
大佬,U132 丝印GL3523,这个是E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U132 丝印GL3523,这个是EC吗

ec 如果你都不认识的话,建议还是找人维修。

网友:
找张点位图慢慢跑吧!

网友:
稳压管,拆掉,
用原装充电器,测开机测试。
如果还开不了,换剪板EC

网友:
EC应该活不了了

网友:
我怎么看cpu上面有个黑点?

网友D:
找维修店吧,你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网友E:
怎么客户也来论坛白嫖了,这是维修人员得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客户也来论坛白嫖了,这是维修人员得论坛

不是白嫖,是官方售后很贵。想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能解决肯定发红包感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维修店吧,你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嗯,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如果你都不认识的话,建议还是找人维修。

嗯,明白谢谢大佬

网友:
跟我前几天的一个很像 客户也是这样把ec干掉了 客户还自己拆了ec 后来找我来修 等了2天芯片弄好了

网友:
中间那个针应该是ec的适配器检测吧?应该不是电源正

网友F:
联想方口,,,,,内壁是19,外壁接地,中间针是检测,,,直接给中间检测针接19v运气好只烧保护二极管,运气不好就是烧ec,中间针直通ec的,中间有个防静电二极管,拆了二极管还是不行直接干ec,还有就是,,,你正极别再接错地方了!!!

网友G:
那个针不是功率检测吗

你把它当19V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方口,,,,,内壁是19,外壁接地,中间针是检测,,,直接给中间检测针接19v运气好只烧保护二极管, ...

学习了,感谢大佬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针不是功率检测吗你把它当19V插吗

以为这个没有协议检测的,就直接硬上了,下次再也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