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购买渠道

楼主(2024-05-27):
大家买带程序的EC都是在哪里购买靠谱,买了一个EC,卖芯片的说不用刷程序,换上故障依旧,EC是带程序的,一开始以为主板上bios会自动给EC写入程序

上边图片的这个型号芯片

网友A:
焊这样,有程序也启动不了啊

heialiluya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这样,有程序也启动不了啊

哪里不对?

网友:
针脚没对齐

网友B:
台湾联阳的EC,基本上都是代理,散货拆机料某宝上可能有吧

网友C:
不好找,同样坏了

网友:
你这个感觉大概率都没焊好

网友:
他这个是芯片,没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这样,有程序也启动不了啊

这个压根也没焊接啊,服了你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台湾联阳的EC,基本上都是代理,散货拆机料某宝上可能有吧

就是某宝买的,不能我用,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找,同样坏了

芯片能找到,找里面的程序问了好多家都没有~

网友D:
有大佬知道EC的程序怎么读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某宝买的,不能我用,不带程序~

我接触到的EC都是外挂flash存储固件,比如MX25L1606等,固件是EC工程师开发,可以理解为单片机程序,只是烧录在外部的flash中。

网友:
买个ite的刷写工具,咸鱼上有卖的100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大佬知道EC的程序怎么读写吗

闲鱼有卖刷ite的编程器,最低的是99块,迅维家也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