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使用中会“花屏→黑屏” 故障维修

楼主(2024-05-28):
       咸鱼上得一华硕B85-PLU R1.01板子,说是时好时坏,看到还能进BIOS,心想毛病应该不大,没多问就买下了。

       收到后,能进入系统,但是进入后不超过半个小时就闪屏,然后黑屏,但是系统并不重启也不关机;后来十几分钟就发作;再后来几分钟就发作。

       根据现象,从论坛搜索坛友们遇到的案例,大家列出的原因如下表,我做了如下分析和推测:

可能原因

分析
推测结果
内存
经常看到显卡维修的小视频,显存不稳定会出现密密麻麻的线状色条和粒状色块;核显用的内存来自于内存条,但是这样子的大宽条的甚至满屏的三原色快速变换的闪屏,不像是显存的故障表现,所用内存也是久经考验的我信得过的。
×
核显模块
CPU核显有问题?换了3个CPU均如此。
×
散热器?
散热器,进操作系统半个小时,CPU根本不算烫,虽然我只是在CPU上放上了散热风扇,根本没有压紧。
×
散热电路
CPU温度监测?
风扇转速控制电路?

是它们原因的话,CPU会先增大风力,提高散热能力;如果温度还降不下来,CPU会降低负荷,降低负荷后,会感到操作困难;如果过热,IO会立即关闭VCORE,断电前不会出现闪屏、花屏的。
×
BIOS版本过低?对某些CPU支持不佳倒有可能;但是我用的是早期上市的U,而且BIOS刷的是网站下载的最新的版本。
×
硬件驱动程序
操作系统中硬件驱动未安装正确?进入WINDOWS界面后,它曾经良好地保持过30多分钟左右,在没开任何有特殊显示要求的应用程序的情况下,它应该一直保持良好。
×
电容
CPU供电电路上的电容、内存供电电路上的电容,如果有不良的,造成供电不稳,倒有可能,但是那多会导致自动重启。不能很确定地排除这种可能,于是便测了主板上所有电解电容,只有KCE1对地阻值有些偏低,它与PCE711规格型号完全相同,但前者对地阻值是76,后者是149。不过,用万用表测量电容,结果只能参考,不能定性,可能KCE1并无问题,暂时放过它。
×
南桥(PCH)
核显的信号(S_VGA_BLUE、S_VGA_GREEN、S_VGA_RED、S_VGA_VSYNC、S_VGA_HSYNC、S_VGA_DDC_DATA、S_VGA_DDC_CLK),是通过南桥输出到板载显示接口的,那么,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南桥传输这些信号中的某几个焊点虚焊,机器运行几分钟后接触不良导致。
维修结果
加焊南桥,修复。

华硕 B85-PLUS_REV1.01.fz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挺详细,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手段了得:aiqian:

网友A:
永不了多吃时间。就挂了

网友:
开关有电压跳变进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永不了多吃时间。就挂了

为啥呀?请指教: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呀?请指教:kaixin: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还是就是经验

网友:
修的就是不服输的劲儿

网友:
思路清晰,挨个排除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网友:
思路清晰,手段了得:

网友:
牛逼克拉色  分析清清晰

网友:
我现在就不敢在闲鱼上买那些坏板了,手上有好几个都修不好,赔本了

网友(点评):
咱们水平还不行的阶段,就当是练手的学费吧,而且这些板子还可以做料板,我手里有10来张没修好的板子,都是理论不行判断不准或者焊接技术不行给整坏了焊盘。

网友:
分析合理有效

网友(2024-08-27):
一看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中,研究精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