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13 不触发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24-05-28):
小新PRO-13 板号 NM-D071
按开关有电压跳变进IO,无任何电流跳变,直接重植UE2,按开关电流完美跳变

网友:
近斯修到过两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开关有电压跳变进IO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有方向了

网友:
同一故障,直接换板。没有早些看见。

网友:
重新直球能行  就是虚汗了哦   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低温锡吗

网友A:
不应该是重植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重植cpu吗?

可能重值ec加热了u

网友A:
我猜是这样的。 会返修

网友B:
学习了,又学一招,BGA的EC没有好的工具无法焊接了,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C:
用的专用钢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这样的。 会返修

CPU和这个芯片距离很远,用风抢吹10秒左右,加热不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专用钢网吗

网上随便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又学一招,BGA的EC没有好的工具无法焊接了,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

这个芯片小啊,用风抢就可以拆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重植cpu吗?

不是CPU问题,因为用力按压EC 可以开机哦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
低温锡的原因?

网友:
CPU通病,这个第一次见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这款机应该是低温锡 得多看看看看稳定没

网友:
还没修到过EC引起的,U造成的修到不少

网友:
你说的io是cpu的io口吧?

网友:
好经验,不过至于是不是通病还需验证

网友:
不重置,加热到锡融化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又学一招,BGA的EC没有好的工具无法焊接了,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

用钢网植锡很简单的,和修手机植芯片一样

网友:
有咩有可能是cpu

网友:
低温锡的锅?

网友:
有跳变进IO 没有IO到桥 干IO没毛病。

网友(2024-09-08):
这机器坏cpu 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