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P33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4-05-28):
H81-P33开机不显示风扇常转,测各大供电都正常输出CPU电压1.7v,拆内存不报警,应该是不跑马,测几个PG发现VRM_PGD没有电压
查上一级发现经过u2 3脚输出Q1双MOS管转换,测量Q1 2脚1.5V,拆下Q1发现Q1 2脚5脚短路,拆掉不装上电正常开机显示
版号ms-7817 rev1.2

网友:
这个地方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板子比较老了,之前也经常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
收藏备用,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