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 B450M-A与PRIME B450M-K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4-05-28):
先后接两片主板PRIME B450M-A与PRIME B450M-K都是不通电,第一片B450M-A 测待机与RSMRST都正常,按开关前面动作都正常,就SLP_S3没电压没反应,SLP_S3与CPU连接,正要找个CPU替换看看时,来了第二片B450M-K,两板相似度90%,两个板测出都一样的毛病,看着那个小IO,想着华硕系统小IO的尿性,死马当活马医把IO拆下重焊,果然通电了!

网友:
哦豁,搞好了就行

网友A:
最怕焊IO,64脚的还行,128脚的恐惧。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焊IO,64脚的还行,128脚的恐惧。

风枪吹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焊IO,64脚的还行,128脚的恐惧。

这种多引脚的芯片焊的多了,就不恐惧了,都有一个适应过程。

网友:
两片都是重焊好使的是这样吗?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通病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怕焊IO,64脚的还行,128脚的恐惧。

教你一招,焊下来后对准脚位,用针管式锡浆自然掉落在芯片上要至少滴2边,针管不要碰到芯片,一点点即可,用分风枪把锡浆凝固,然后在四周引脚上涂上焊油,再用风枪吹,吹一会儿用镊子按压没事的,有锡浆固定,焊好后我吸锡带和烙铁将刚才用锡浆固定好的地方脱掉,嘻嘻完美焊接,这个方法我还只用过几次,我感觉成功率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焊下来后对准脚位,用针管式锡浆自然掉落在芯片上要至少滴2边,针管不要碰到芯片,一点点即可,用分风枪把锡浆凝固,然后在四周引脚上涂上焊油,再用风枪吹,吹一会儿用镊子按压没事的,有锡浆固定,焊好后我吸锡带和烙铁将刚才用锡浆固定好的地方脱掉,嘻嘻完美焊接,这个方法我还只用过几次,我感觉成功率挺高的。

我自己感觉这方法就是耗材料。

网友:
真心没碰过这芯片虚焊的,楼主好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焊IO,64脚的还行,128脚的恐惧。

我超级喜欢焊io,很简单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焊下来后对准脚位,用针管式锡浆自然掉落在芯片上要至少滴2边,针管不要碰到芯片,一点点即可 ...

这方法好,实在是好方法!

网友C:
虚焊的可能性接近零,芯片有问题必须换不然会翻修

网友:
定好对角后加上焊膏,烙铁一拖就是一排,很治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焊的可能性接近零,芯片有问题必须换不然会翻修

让你说对了,今天早上两台同时又不通电 了,订了两个IO回来换换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焊的可能性接近零,芯片有问题必须换不然会翻修

出现过返修的情况

网友:
这扳32K晶陈和谐振电容!

网友:
你好,请问你换了IO就好吗,我这块一会行一会不行,实在查不出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