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51A

楼主(2024-05-28):
      希沃这机谁有图纸,还有开关键在哪。谁懂请赐教。谢谢

网友:
IO看一下什么型号在找一下图纸

网友:
这个主板图纸没有

网友:
只能靠经验维修

网友A:
这个IO有可能是IT8613E

网友:
谢谢大家。我查一下看。

网友:
插拔的好像没有开关吧,有的走集成到别的地方开关的,毕竟是插拔模块化的

网友:
要买一张开机模快。

网友:
开关集成到另外一个独立的模块上了,看一下IO的型号找到powerbtn脚位拉低试一下

网友:
没有见过希沃图纸,都是凭经验

网友:
试一试33角是不是开机

网友:
这种都是通病,修得多了,闭着眼睛就能修好

网友:
这图纸是不可能找到的,直接ec上找开机脚!ec是it8772e?

网友:
一楼的对的,就33脚有个点正好是开关。

网友:
这机修的少买开机板不花算,要是量大买一个实用。楼上图纸对的,开关就33脚。这io打胶水啦,拨开就可触发。要注意

网友B:
要用这个开机 ,看看是不是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O有可能是IT8613E

31脚开机,直接短接

网友:
这个io见过30角呢  见过33角的  见过34角的

网友:
1,主板正面放,模块正面对准你自己,
上下两排针脚,下面一排从右往左数第4脚是开机脚,

2,或者模块正前方有个3脚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碰一下品字形3脚管的最上面的口的脚,就能触发开机,

3,或者io的33脚也是开机脚,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上次一个模块的插槽断了8根线,一根一根飞线量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这个开机 ,看看是不是电容短路了吧

这个就叫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