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H98MMB8D0维修翻沟里了,简述typc 电路的个人理解。

楼主(2024-05-28):
最终结果,CPU 坏了

为什么我没第一时间判定出这个CPU 坏了,1 抱侥幸心理,2之前把公共点弄错了。

说个维修过程吧,接到客户这台笔记本,测试typc 电压只有5v ,然后根据参考的资料,当成不升压来维修了。
检修过程,找一根typc 的线,找到这两个是CC 线

然后得到

这个就是升压的控制芯片,这个芯片一共8 个脚,2个引脚到接品,然后就找供电,供电一般有电容,然后根据线路走线粗细,得到这里是供电。

也就是说这个TYPC 的芯片电压来自3.3v ,现在没3.3v ,芯片也不会工作。然后返回去,查充电芯片bq25713.

具本的条件 ,我也弄不清楚。
先查供电

第一脚正常,然后查这两个引脚 。

注意regn 是芯片内部产生的线性一个电压,由 VBUS 或 VSYS 供电的 6V 线性稳压器输出。当 VBUS 高于 VVBUS_CONVEN 时,LDO 处于活动状态。在 REGN 与电源地之间连接一个 2.2μF 或 3.3μF 陶瓷电容器。REGN 引脚输出用于功率级栅极驱动器。 没升压只有5V 时,这个电压就低于5V.其它的也看不懂
因为第一个芯片,是要3.3V 供电的,所以这个过程,应该先是5V 供电,升压到指定电压,过了隔离电路,然后产生3.3v ,3.3 v给TYPC 芯片供电,芯片给一个信号到充电器接口,充电器产生20V ,然后20v 再降压。
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电路板,发现公点电压就短路的,短路的阻值等于CPU 的供电电压,把短路的管子拆了,通电,电流到0.45 不动,CPU 坏了,又白干了。

网友A:
这种拿到主板不应该先满板测一下有没有短路吗。。。先排除短路了再下一步维修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拿到主板不应该先满板测一下有没有短路吗。。。先排除短路了再下一步维修来着。。

cpu 的阻值算正常的哦,只是把公共点弄错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普及下检测费

网友:
这个板不升压80%是CPU供电短路了 还有一部分是接口坏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同型号在修,也不升压,有短路。

网友:
楼主。 你那找的到DAH98DMB8B0板子的电路图纸吗。 我的坏了。  麻烦了。谢谢

网友B:
标注的电压和阻值用的什么软件标注的

网友:
还有点位啊,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的电压和阻值用的什么软件标注的

鑫制造上的

网友:
华为十代挂u几率百分之九十

网友C:
嗯,老司机是这样的,拿到机子不测一遍,就开始修

网友:
哈哈 费半天劲

网友:
哪个电阻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老司机是这样的,拿到机子不测一遍,就开始修

把电池检流电阻位置看成公共点了,所以就犯错了

网友:
楼主修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厉害了

网友:
机器到手,记得先打下重要电压的阻值。。

网友:
看过你几片修板子思路都挺好,这个应该大意了!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令人钦佩!

网友:
不插电池,不接开机小板、单独主板插电会自动开机吗?接到一块单裸板,插电有3、5v,指示灯长亮,插电不会自动触发!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个板,出3、5v,不触发,不知道哪里问题,还丢着没搞呢

网友D(2024-08-30):
我刚修到一块,几个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的,电压也对头,就是不开机,充电灯三秒闪一下,没点开机的时候就是充电灯三秒闪一下,3V 5V在,按下开机键等一会 充电灯快闪,差不多一秒一次,就是不开机,但是我量电压,0.8 1.05 19 3.3 5都有电压,就是所有电压都是齐了的  cpu也开始有温度,感觉是机器自检没过。就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修到一块,几个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的,电压也对头,就是不开机,充电灯三秒闪一下,没点开机的时候就是 ...

上面的情况是接电池的情况,不接电池就是不开机充电灯常亮 3V 5V 19V都有,按下开机键后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2024-10-05):
买个诱骗器,不升压先看后面是否有问题

网友(2025-07-07):
86941烧坏,更换后电流0.5多不知道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一台CPU供电芯片烧的。和CPU有关的供电全短0.01左右的阻值。

网友:
一台机MP86941烧了。CPU供电短路。有没有换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