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23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5-28):
      接手希沃MT23, 客户描述不开机,打开盖子目测没烧焦,测B+和待机3V、5V没短路,直接上电测EC31脚(EC采用IT8772E) 3.3V正常,对地短接电流没变化,测到33脚只有0.5V不正常,34脚3.3V正常(待机),测待机时EC的供电3V正常,测33脚对地电阻580正常,拆掉相连的SQ2还是0.5V。这时没有图纸,不知哪里拉低了???先刷个BIOS还是涛声依旧。接下来就乖乖跑线路了,从33脚出来连接电阻R662一端和SQ2的D极,已经排除SQ2,测R662的另一端电压也是0.5V,测对地电阻320,确定R662不是对地电阻,那应该是上拉电阻了。
维修经验告诉我上拉电阻R662的电压应该是3V或5V,跑呀跑找出这个电压的出处,红线是所连接的元件,找到Q1的D极拆掉依旧,难道桥拉低?跑呀跑又找到**0,放大镜伺候发现表面微微发黄,心里大喜,测果真一端有3.3V,烙铁伺候立马断成两节,0欧电阻换上,上电待机正常,对地短接31脚,电流起来了0.7A跳变几次后亮机,维修结束。

很久不发帖了,随着学校用机返修增多,维修资料紧缺,维修难道的增大,贡献出自己小小的维修心得,给同行们参考,不足之处多多包涵!

网友:
PANSWH#为开机针脚- -!

网友(2025-04-20):
老板:有没有MT23图纸

网友:
图纸鑫智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