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战笔记本,进系统不久自动黑屏?有无经验分享。

楼主(2024-05-28):
CPU是 AMD的,显卡和桥全集成在一起。
黑屏后不能马上开机,要等散热一会就能开机。。。
黑屏时,电流只有待机电流。

这个和那个通病LID保险电阻,感觉不是一回事。

网友A:
是休眠 还是 掉电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休眠 还是 掉电呢 ?

直接掉电了。

网友B:
直接掉电就是检测到温度过高了,您看一下温度检测信号或者您的机器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掉电就是检测到温度过高了,您看一下温度检测信号或者您的机器散热有没有问题

直接掉电到20ma待机电流,等几秒会自动启动,然后有时能启动进入系统,有时会黑屏反复循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