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压缩后加了三个NVME文件,bios可以识别硬盘型号

楼主(2024-05-28):
FM版本,bios压缩并更新了最新的微码,加入了Z97上提取的三个NVME文件,bios里可以识别硬盘型号。

B85_NVME_FM3.fd

网友:
请问怎么压缩?

网友:
使用UBU(UEFI BIOS Updater)

网友:
用UBU软件可以压缩和升级CPU微码,压缩后可以插入Z97提取出来的三个NVME文件

网友A(2024-07-28):
大神咨询个问题 可以把微码全部删了 然后在重新添加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咨询个问题 可以把微码全部删了 然后在重新添加嘛

用UBU就可以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BU就可以更新到最新版本

有一块Z9PE-D16的BIOS大神能给更新下不

网友:
感谢楼主,刷新成功以后再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