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87主板,更新论坛里NVME bios后重启M2硬盘就丢失

楼主(2024-05-28):
更新了论坛里提供的几个bios,转接卡插到3.0插槽,安装win10启动正常,但重启就发现不了启动设备,关机再开机正常,就是不能软重启。
插到2.0插槽开机重启都没问题。
1、刷机正常

2、刷机后的版本

3、重启无M2设备

4、插3.0插槽跑分

5、插2.0插槽跑分

6、bios文件
(1)官方最新的bios文件及刷机工具,windows系统下刷新

网友:
哪家代工的

网友:
联想的IS8XM 1.0,不知道哪家代工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这个bios解决了重启M2硬盘就丢失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这个bios解决了重启M2硬盘就丢失问题?

还是丢失,我不知道其他网友刷了这个bios重启会丢失不。
我是刚好弄了块这个主板,现在搞不定。自己用官方最新的bios,自己插入NVME文件,刷入也是丢失。不知道是我的转接卡有兼容性问题,还是别人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丢失,我不知道其他网友刷了这个bios重启会丢失不。
我是刚好弄了块这个主板,现在搞不定。自己用官 ...

是否丢失我还没有试,准备明天找个容量大点的nvme测一下。不过我用intel的16G傲腾装的truenas系统,刚刚发现关机不断电无论插哪个pcie槽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丢失我还没有试,准备明天找个容量大点的nvme测一下。不过我用intel的16G傲腾装的truenas系统,刚刚 ...

你试一下看看重启丢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看看重启丢失不

试过了,不丢

网友B:
我试了几个不同的版本,重启动都丢。
是我的转接卡有问题吗?这个转接卡在以前的技嘉B85主板上用过没问题啊。
我再买个转接卡试试。
别人都没反映丢,看样子应该是我的个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几个不同的版本,重启动都丢。
是我的转接卡有问题吗?这个转接卡在以前的技嘉B85主板上用过没问 ...

我也是淘宝随便买的,还是买的最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淘宝随便买的,还是买的最便宜的

我这个也挺快,以前在技嘉的b85上使用也挺快的,没有毛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淘宝随便买的,还是买的最便宜的

奇怪了,今天再插上试验,重启正常了,M2不丢了。
昨天更新了一个ME,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ME更新程序.ex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今天再插上试验,重启正常了,M2不丢了。
昨天更新了一个ME,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这ME更新程序咋用?我主板里的ME被阉割了没有远程KVM,只能查看状态和开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ME更新程序咋用?我主板里的ME被阉割了没有远程KVM,只能查看状态和开关机。

windows下更新就行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C:
AFUdebug.exe真乃神器也,其他的工具都奈何不了联想BIOS,AFUdebug.exe一出手就搞定了

网友(2024-07-09):
发下新m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FUdebug.exe真乃神器也,其他的工具都奈何不了联想BIOS,AFUdebug.exe一出手就搞定了

有最新工具地址吗

网友(点评):
纯dos安装盘用flashboot制作,制作成freedos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最新工具地址吗

本贴不就带了AFUdebug.exe的附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