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7D25 图纸 高手指点

楼主(2024-05-28):
求MS-7D25  图纸  MSI  Z690-A DDR4

主板由于进水  不触发 目前供电测试都正常,求大神指点下  该主板IO芯片第几脚发送一个信号给南桥   (以此测试IO还是南桥芯片坏 )

网友A:
检测IO  的61脚PWRBTIN和60脚PWRBTN#。

网友:
楼上正解,按压开关,IO收到信号后发出一个信号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IO  的61脚PWRBTIN和60脚PWRBTN#。

谢谢大神指点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