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H341A编程器与制作V星主板BIOS烧录线的方法

楼主(2024-05-28):
CH341A烧录器图解

IC: Integrated Circuit Chip(集成电路芯片);
I2C接口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全称为Inter-Integrated Circuit,常用于连接多个芯片。I2C接口只需要两根线就能实现通信,其中一条是数据线SDA,另一条是时钟线SCL。

TTL是英文单词Transistor-TransistorLogic的缩写,中文意思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TTL电路中,高电平表示数字1,低电平表示0,与计算机通讯相通,这就是说通过TTL电路可以直接与计算机通讯。使用本设备进行TTL刷机:烧录器USB口插电脑上,烧录器数据传输针脚连接机顶盒或路由器的主板上的刷机针脚,而不是将电脑与机顶盒或路由器使用双公头USB线连接。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围接口,V星主板提供这种接口JSPI1(9针),以便不用将BIOS芯片从主板取下,使用特制的连接线(用户可以自行制作,网上卖得太贵)就可使用此烧录器刷写BIOS.
PS跳线开关功能说明
24/25编程模式: P/S跳帽合上;

在线下载  USB转串口TTLP/S端跳帽断开。

商家发货时,该跳线开关默认设为“编程模式”。在编程模式与串口模式切换时,只要动P/S跳帽即可。

CH341A编程器与V星主板的连线制作

如上图红框内所示:V星主板采用的BIOS芯片比较特殊,是8焊盘WSON8x6 mm(封装代码E)芯片,CH341ABIOS烧录器没有提供烧录这种芯片的卡座,但是提供了SPI扩展引脚,可以通过杜邦线与V星板子上的JSPI1针脚相连,烧录V星板的BIOS其实比其他主板上需要焊下来的SOCKET 8P 2.54mm NARROWDIP的芯片还要方便些。下面介绍如何制作V星主板BIOS的烧录线。

CH341A编程器

V星主板JSPI1
针号
25芯片系定义
针号
定义
IC插座
SPI扩展引脚定义(主要为V星主板设计)
CS
5V

3.3V
3.3V
3.3V
不必接
MOSI
GND
MISO
3.3V
MISO
MOSI
3.3V
MOSI
CS
CLK
CS
CLK
GND
CLK
GND
MISO

GND不必接
备注
HOLD#不能连接
MOSI:Master Out Slave In主输出从输入;MISO:Master In Slave Out主输入从输出。用此设备给V星主板烧录BIOS时,此设备为主设备,V星主板的BIOS芯片为从设备。但是,上面仅仅是解释了MOSI和MISO的含义,而CH341A的SPI扩展引脚并未从自身的读写动作命名其主从针脚,而是以与像V星主板这样的具有SPI接口的设备连接对应针脚的名称定义自身的名称,以便于使用者不用过多思考,按名称连接针脚即可。
无针
PCH_SPI_IO2_R
PCH_SPI_IO3_R
所以烧录器MOSI针连接V星主板JSPI1的第4针(MOSI针),烧录器MISO针连接V星主板JSPI1的第3针(MISO针)。

JSPI1的2脚不必连接,因为它与1脚是直通的;

JSPI1的7、8脚只要有一个连接接烧录器的GND即可;

烧录期间,JSPI1的9脚不能供电,此脚低电平时可写操作,得到高电平就锁定BIOS为只读了。

其余针脚,依然是遵照相同名称连接即可(11、12脚不用管)。

可以照这个连线对应关系,自己制作V星主板BIOS烧录线。
有人说:刷写V星bios需要5V电压,但是JSPI1接口只有3.3V,因为电压不足,编程器写入数据绝对是会失败的。所以主板必须接电源,让电源的3.3V和5V常电接入bios芯片,为刷写数据提供电力,但是这个过程中不能开机,开机之后bios数据就锁定了是无法写入的。但是,查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型号,使用3.3v电压即可,并且亲测BIOS刷写成功。下图是从两块V星主板的点位图截图合成的JSPI1的针脚说明,从图中可以看出,其供电并不需要5V。
这两个主板,虽然其JSPI1在板上的供电源不同,但是都是取3.3V

适合该烧录器的两款软件
CH341A.exe
这个软件没有上传“XP、WIN7.WIN8驱动”,不知能否正常使用,请谨慎下载,别浪费了下载分。
CH341A.exe软件操作提醒:
1、CH341A.EXE 24/25编程器软件中,检测功能仅属于辅助功能,由于部份芯片的数据手册找不到,无法得到对应芯片的标识厂商/芯片ID的信息,才造成此功能未能完善,所以有部份芯片是无法检测出的,所以说检测功能的准确性也并非百分百。
2、有关检测识别错误问题(指MX25L6445识别为MX25L6405之类),例如MX25L6405和MX25L6406,MX25L6445,三个型号的芯片设备号都是相同的,所以就导至误识别。
3、当检测目标芯片为 "Unknown",并不代表编程器不能烧写、可通过手动选择芯片进行烧写操作。
如芯片列表中没有对应型号,可直接选择接近的型号/品牌,即选择相同的容量即可、其中“厂商”一项中有 "COMMON",代表通用。各种品牌芯片的编程指令都是一样的(SST和ESMT除外),所以在软件中,型号/品牌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称呼,只要选对了芯片容量,即可直接烧写操作(SST和ESMT除外)。
4、如芯片列表中,没有你所需要的型号时,可在 厂商 一项选为 COMMON,然后选择你相应芯片的容量即可。
5、当检测信息内容的最后四行都是显示$FF,说明芯片引脚未正常与测试座完好接触,请检查是否放反芯片或虚焊等。
6、如碰到使用"自动"按钮烧写芯片时,出现提示"写操作超时失败!"的错误信息、可改用手动操作。
7、点击"擦除"完成后,需要等上十几秒,再点击"编程"、(原因1可能是个别芯片兼容问题,读写要等待间隔一断时间; 原因2芯片引脚与编程器测试座接触不好,导至芯片无响应电脑发出的指令)。
8、在读写操作过程中,不建议你再进行其它操作(如浏览网页/QQ/下载等),可能会造成读写数据失误,造成数据校验失败。
NeoProgrammer V2.2.0.10
相关知识(采自网络)bios芯片24和25区别
SPI Flash和E2PROM两款存储芯片作为单片机常用的外部存储器件,其区别还是要去仔细把握一下的。
以W25Q128为代表的SPI Flash和以AT24C02为代表的E2PROM为例,下面我就用表格的方式介绍一下两类芯片的区别。

芯片类型

AT24C02 E2PROM
W25Q128 SPI Flash
性能
E2PROM通常采用是IIC串行总线,低速,单双工,通信速率一般是百KHz。
SPI Flash是采用的SPI总线,高速,全双工,通讯速率一般是百MHz。SPI Flash属于Flash  ROM闪存,相比于EPROM,读写速度更快。
应用场景
E2PROM通常用于存储不频繁读取的数据,如配置信息等。
SPI Flash通常用来存储经常读取的数据,如字库文件等。
数据读取
E2PROM读写比较随意,想写那个地址写那个,想读哪个地址读哪个。
SPI Flash则比较规范,擦除的最小单位是扇区。向某个地址写入数据时, 要先读取这个地址的数据是否为0xFF,如果不是0xFF,那么这个数据写入失败。所以通常的写操作是,在写某个地址之前,直接擦除这个地址所在的那个扇区,然后再写数据。当然,如果这个扇区的所有内容都是0xFF,则无需擦除,可以直接写入。
容量
E2PROM通常容量比较小,大小为KB级的,如AT24C02是2KB。
SPI Flash容量比较大,大小为MB级的,如W25Q16是16Mbit,也就是2MB。
系列
E2PROM型号通常是xx24系列。
SPI Flash通常是xx25系列。
数据存储时间
E2PROM数据保存时间大约是100年。
而SPI Flash数据保存时间为20年。
数据擦写次数
E2PROM的读写次数为100万次左右。
SPI Flash读写次数为10万次左右。
BIOS芯片的容量计算
W25Q128为例,容量为128Mbits,注意这里的单位是bit,换算成字节(Byte),也就是:
128Mbits/8 = 16MB = 16*1024KB = 16384 KB =16,777,216B,所以很容易计算出整个存储空间的地址范围:0x000000~0xFFFFFF,SPI Flash和E2PROM的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多了块、扇区、页的概念。
W25Q128的整个存储空间被分成了256个块(Block),每个块包含16个扇区(Sector),每个扇区又包括16个页。
所以,如果按照块来计算,W25Q128包括256个块。 如果按照扇区来计算,W25Q128包括256*16=4096个扇区。 如果按照页来计算的话,W25Q128包括4096*16=65536个页。
每个块的大小是:16384KB/256 = 64KB 每个扇区的大小是:64KB/16 = 4KB 每个页的大小是:4KB/16 = 256B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进行读写操作时,都是区分块和扇区,不区分页的。

补充内容 (2024-5-29 10:37):
之所以CH341A.exe这个软件没有上传“XP、WIN7.WIN8驱动”,是因为太大了,传不上去。

NeoProgrammer V2.2.0.10.rar

网友:
好,非常详细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个V星不亮机板,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