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文祥E620主板H61H2_AM_V1.1疑难

楼主(2024-05-29):
该机器为大客户机,开机LOGO定制为职工图书室专用电脑,多次尝试无法修改LOGO。
同时机器有时不能启动!!!不能启动时,开机插针有5V,怀疑接触不良,轻敲晶振又能启动,疑惑!!

不支持 AMIBCP_V5 载入ROM,谁有AMIBCP_V4

不支持 MMTOOL APTIO_V5 打开ROM。谁有MMTOOL APTIO_V4。如下:

无法使用 OEMLOGO_V3.08 修改启动LOGO。如下:

可以使用 Aptio_4_AMI_Firmware_Update_Utility 备份固件。备份后载入ROM文件显示乱码,固件ID也是乱码。如下:

谁有 Aptio_4_AMITool全套工具,Aptio V 不支持 方正 文祥 E620 ,Acer Inc. 代工主板号:H61H2_AM_V1.1

E620 H61H2_AM_V1.1 原厂备份BIOS,使用 Afuwin32 V3.09 备份(Aptio V 高版本无法识别和载入,只支持Aptio 4):

网友:
AMIBCP_V4.53可以打开E620固件

网友:
要替换LOGO,谁有MMTOOL APTIO_V4或OEMLOGO_V4

网友:
使用APTIO V4工具已经修改BIOS启动图标、菜单等,下载附后

AMI BIOS Modify Tools APTIO V4.rar

网友(2024-08-3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v

网友(2025-03-11):
问一下,原来的BIOS版本是多少?支不支持UEFI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