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放音乐没声音打电话却有声音 用听筒默认播放所有声音为解决的方法

楼主(2024-05-29):
手机播放音乐没有声音 但打电话以及其他有声音
其实是喇叭连接处的小板硬件出问题了 并不是喇叭硬件本身有问题 不然喇叭怎么还能有声音呢
所以导致喇叭识别有问题 一般还会自动显示耳机已经连接的图标 但根本没有耳机和手机连接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更换一个喇叭连接处的小板硬件
不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法
那就是用手机的听筒来默认播放所有声音 这样喇叭就不需要使用 也就不用在乎喇叭是否有问题了
手机其实有两个声音播放硬件 一个是喇叭 另一个是听筒 任何手机都自带两个声音播放硬件 只是听筒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 所以才不被注意

如何默认听筒播放所有声音 其实就是修改安卓手机的/system/etc/audio_policy_configuration.xml这个文件 注意需要获取root

然后打开/system/etc/audio_policy_configuration.xml文件
找到如下两个内容
<attachedDevices>
以及
<defaultOutputDevice>
<attachedDevices>代表可以播放声音的硬件有哪些 包括喇叭和听筒
<defaultOutputDevice>代表默认播放声音的硬件是哪个硬件 一般是喇叭
这就是要修改的两个内容部分了

重点之一
一定要把<attachedDevices>下面列出的喇叭硬件删除
不删除喇叭硬件听筒就不会被使用
即使听筒已经修改成默认也无法被使用 也就无法用听筒播放声音
Speaker代表喇叭硬件
Earpiece代表听筒硬件
所以删除<attachedDevices>下面的<item>Speaker</item>这行内容

最后 再把听筒修改成默认播放声音的硬件
把<defaultOutputDevice>Speaker</defaultOutputDevice>中的Speaker修改成Earpiece就把听筒变成默认播放声音的硬件了

注意 把<item>Speaker</item>这行内容删除后
一定要把<defaultOutputDevice>Speaker</defaultOutputDevice>修改成<defaultOutputDevice>Earpiece</defaultOutputDevice>
不然会因为找不到喇叭硬件手机无法播放任何声音而且需要播放声音时就严重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