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开机10几二十秒cpu屏蔽罩烫到手不能摸了?

楼主(2024-05-29):
XR所有功能正常,就是使用发热严重。最严重时候会卡

不开机接电 漏电流0.5mA
起跳大约80mA 上到100多 到380多 就自动关了,没电流了(我外接电的时候就这样),接电池正常开机,就是使用时间短。
CPU屏蔽罩接电池开机,约10-20秒就烫的不能手摸了,不知道CPU位置是正面烫还是背面烫,我看都蛮烫

大佬来说说这是啥情况,烫的正常还是有漏电?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A:
WiFi正常?修很多这种情况都是WiFi芯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正常?修很多这种情况都是WiFi芯片引起的

正常 还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功能 CPU屏蔽罩我觉得靠上面位置烫 但是不确定是正面还是反面

网友B:
解决了吗?有个同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软件还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有个同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软件还崩

没有 因为我不确定这么烫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

但是手机在待机什么都不运行的时候 不烫

网友:
昨儿有空 把主板CPU屏蔽罩拆了,量了一下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阻值,似乎都正常,开机手直接摸CPU,很烫   熏了松香试了一下,CPU屏蔽罩里没有突然发热的原件
可是我才换的电池,现在一天两充甚至于三充,见鬼了,机器充电是下部发烫,使用时候是CPU那边上部发烫。

网友:
昨天没事 把主板CPU屏蔽罩拆了 量了一段 二段 三段阻值 好像都正常 熏了松香 开机没有瞬间发热的原件
可是电池才换不久 一天2-3充 运行时候CPU背部手机后面发烫 快充充电时候 手机下部发烫
难道是不漏电??

网友:
松香只熏了CPU屏蔽罩里 手直接摸CPU 开机好烫 不能摸的那种烫

网友C:
搬板机有时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搬板机有时会这样

原板机 除了扩容 没有维修

网友D(2024-07-03):
电源开不了机就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开不了机就肯定是有问题

我是土灶子外接电源 电池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