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我GT NEO更换电池提示非原装电池

楼主(2024-05-29):
GT NEO 电池提示非原装电池,最多可以充到38%,放一天后,准备换电池小板前用原装充电器和华为充电池交替充,可充到100%。
这是什么原因?用这样方法下次还能不能充到100%。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原装的

网友A:
找个了电芯换原来电充电小板,点焊了几次没焊好,将新电源再装上,可以充到70%,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个了电芯换原来电充电小板,点焊了几次没焊好,将新电源再装上,可以充到70%,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电池道底是加密了还是没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道底是加密了还是没加密?

换了一块电池1分钟大允充2度电,并有SUPPERCHAGE协议出现,但电池断电能从50%一下掉到30%左右,在继续正常,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