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PLUS不定时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24-05-29):
华硕H81M-D PLUS不定时掉电重启,有时候能坚持一个多小时,有时候几分钟就掉。萌新查阅了大神的贴,发现是个通病,于是照葫芦画瓢,更换PQ803及cpu风扇座子旁边的822,应该是秒杀了

网友(2024-06-30):
822是多少阻值可以说说吗

网友A:
可以说说822是多少吗,我也有一款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822是多少吗,我也有一款一样

这个是排阻,阻值是8.2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排阻,阻值是8.2k。

感谢老师毫不吝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