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好,我想问一下,小米笔记本 161301,或者其它型号,不装电池能开机吗?

楼主(2024-05-29):
大神们好,我想问一下,小米笔记本 161301,或者其它型号,不装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记得是能开机

网友:
嗯,谢谢,那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A:
redmi book不用电池只用充电器可以开机,我试过

网友B:
小米的没有遇到要上电池才开机的

网友C:
昨天才遇上的,红米XMA2007-AB,没有电池不能开机。此机现在还没有过保,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才遇上的,红米XMA2007-AB,没有电池不能开机。此机现在还没有过保,很新。

你机子是出问题了才这样?或者是原本设计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没有遇到要上电池才开机的

后来我这个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dmi book不用电池只用充电器可以开机,我试过

后来我这个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