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南桥表面鼓包了还能用吗?

楼主(2024-05-29):
拆的是急了,吹鼓包了,下面没有鼓包,就上面鼓包了还能用不,好像没有短路
window
App

网友:
用不了啦,还是上好的吧

网友:
基本没救了,换个桥搞吧,这个已经鼓包了,再用BGA搞一次更严重,就算运气好能用也不稳定。

网友:
线路板分好几层,层间有电路,鼓包可能就拉断了电路

网友:
搏一搏有可能能用,只是说有可能直接报废,如果没有多的预算可以试试,如果预算就重新买一个吧,即使换好也无法保证质量。

网友:
既然问了 就是想试试 不试肯定不行 所以试吧

网友:
不是温度高了,就是吹时间长了。总之报废了。

网友:
不能了,这么多,要是连一块你这都分层了~

网友:
有那么一点点的概率可以用,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网友:
医好都浪费药了,这种鼓泡了,就算能用你敢用?到时舍疑难杂症都有,要是客户的,肯定会被他骂死!

网友:
脑子鼓了几个瘤子还能正常吗?

网友:
既然不死心就试试吧,不试试怎么能彻底死心呢?

网友:
试试吧 浪费点自己时间。

网友:
动手拆说明怀疑它短路,既然拆下来了又好像没坏,在排除外围短路后想试就试,实践出真知。也可以先花点时间,检测芯片相关网点的对地值,确实没有短路就试,本身存在短路就省的试了。最后结果告诉大家参考。

网友:
大概率不能
楼主运气好也许可以 不过还是换个好的桥比较好

网友:
学习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网友:
性能不行,不稳定

网友:
用不了,我就吹爆过,这个和笔记本的魔改cpu都是一个类型,主要能用也不稳定,因为会热胀冷缩,都会出问题,能好也走不出三个回合

网友:
这么多鼓包 ,应该是没用了 , 看来你想试试, 试试传结果上来呗

网友:
用不了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网友:
如果拆装技术还好!主板没其他问题,那装上试试,如果主板不确定其他问题!那就换好的!

网友:
习惯就好了,z370我搞坏好几个

网友:
不嫌麻烦就植球试试

网友:
好好好,10块包邮给我

网友:
我觉的已经废了

网友:
我搞过一样鼓包的显卡核心,后面发现正常使用,但是只是唯一成功的一列。其它鼓包的都被马克思带走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桥吧,就算运气好这个能用也是不稳定的,换上不好还得重新换一个,还不如换个新的,一次搞定。

网友:
鼓包大多数不行

网友:
基本不行了

网友:
吹的时间过长了可能...

网友:
大概率不行了

网友:
可以装上试试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点赞评论一下

网友:
估计是废废了,换一个吧

网友:
能用,表面鼓包里边的电路不一定损坏

网友:
已报废,有一个电容没有阻值了.已经丢了

网友:
都这样了,还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