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显卡维修,大佬给帮忙确定一下故障!万分感谢!

楼主(2024-05-29):
一个 asus   580 8G  满血版,测一会就花屏了!用TSERVER测试出这个结果,帮忙看一下是A1  A0  这二个通道报错吗?这个应该是显存的问题还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先搞A0啊111

网友:
应该是现存芯片问题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现存芯片问题

网友:
测试软件一般有说明的

网友A:
感谢大佬,搞定了,加焊了一下,OK了,明天测一下

网友:
直接干A0 A1

网友:
干A0 A1,加焊一下,不行就换显存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搞定了,加焊了一下,OK了,明天测一下

加焊不行有隐患    两个全换 加焊重植只是判断手法而不能用于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不行有隐患    两个全换 加焊重植只是判断手法而不能用于维修

一个20多,二个就50了,收这个卡才花了5块!这个就是练个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搞定了,加焊了一下,OK了,明天测一下

加焊能用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