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精英Z87H3-A4 2.0型号主板,可以刷其他家Z87型号的BIOS吗

楼主(2024-05-29):
请教大佬,精英Z87H3-A4 2.0型号主板,可以刷其他家Z87型号的BIOS么?
BIOS版本显示:American Megatrends Inc. 4.6.5
日期:2015/9/8

网友:
几乎不行,要相同方案 配置才行

网友:
有可能可以,主要看IO和桥是否相同。你若有条件(比如有BIOS烧录器,有风枪焊油),可以试试。

网友:
刚有个朋友把技嘉B85的板子刷了同厂家的Z87的BIOS,已在WIN10下完成了40分钟的烤机。

网友(2024-11-25):
bios找到了吗

网友:
还没解决呢,大佬们都忙,没人搭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