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32LWS 开机掉电通病

楼主(2024-05-29):
魔霸新锐2020   i7-10750H+RTX2060配置,外壳型号G512L,板号:G532LWS R1.3。
接到机器,上电,电流跑到2.6A左右掉电,掉到0.03A左右维持3秒,此时35V和1.8V和1.05V依然存在,3秒后待机0.003,全板电感无电压,只剩线性3V,可以再次触发。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看到论坛应该是通病来的,好多人都没有修出来。 其实 就是CPU电压芯片旁边的电容坏了 5V接地的小电容
拆掉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助大家  很少发帖 真心感谢迅维。

网友A:
你个位置不是电容  是一个PTR9005 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个位置不是电容  是一个PTR9005 热敏电阻

哦哦  这样呀  我还真没看图纸  就是看到这个黑了  就拆了,量了一下 一端5V

网友:
魔霸新锐2020  看来是通病  哈哈

网友:
膜拜大神     感谢分享

网友:
温控保护了

网友:
CPU供电热敏电阻

网友:
学习一下是怎么考虑到查这个电阻的

网友:
这是通温控芯片的,拿掉装机后看看发热后风扇正常不。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B:
哎,以后又要少赚几百了。

网友:
热敏电阻自身问题保护引起断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求证是电容还是热敏电阻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以后又要少赚几百了。

网友C:
给你们骗了,炸裂呀

网友:
这机子大部分时间可以正常开机,偶尔有时候开机飞行灯亮,不出CPU主供电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新机器总出这种诡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们骗了,炸裂呀

他指的是下面的那个

网友:
谢谢分享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4-09-18):
按照楼主的思路,修好一台开机掉电的,型号6012芯片专门处理热敏电阻,多路的万用表量输入端对地量下阻值就知道哪一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