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苹果8p打磨板单板触发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4-05-29):
苹果8P打磨版 买来后什么也不装,单板触发电流是多少? 我买了一个打磨版触发无电流,这板底不正常吧?请教大佬

网友: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大佬啊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出来没,上盖这些,出来就不用管,一般不建议买打磨板很多都有问题

网友A:
好像是10ma左右跳变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10ma左右跳变

感谢,确实是1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