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35201内置程序 无CPU供电 MSI X570-A PRO 捡漏维修

楼主(2024-05-29):
接手一张MSI X570主板   客户描述  可能CPU供电坏了  没修好!

到手裸板 上电测试  立马掉电 保护 !测量pson是0v低电平  说明电源输出短路了!

测量发现VCC3 短路   ,是VU1芯片 IR35201 引起的!

发现被上家换了芯片 ,一看芯片没有黄色漆点 ,就知道不是原厂芯片,该芯片带程序 淘宝买的  都需要从新写程序!

换上新的空白芯片   上电测试  不短路了 电压0V 不输出!  连上编程器 写入原厂程序 上电直接点亮! (估计上家没修好  可能就是没刷程序的缘故 ,又换了个坏的芯片上去)

论坛搜索这个芯片 结果较少  还有说不带程序的,特意分享个简单小案例 。以供参考,修不出 VCORE 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芯片是不是程序不对!

网友A:
楼主的USB 转I2C 编程器有没有链接

网友B:
35201的原厂程序哪里有下载吗?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USB 转I2C 编程器有没有链接

咸鱼搜索 IR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5201的原厂程序哪里有下载吗?能否共享一下

这个原厂程序是 MSI的原厂程序  ,只适用于这一款主板! 我不能分享程序 ,你可以问官方客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厂程序是 MSI的原厂程序  ,只适用于这一款主板! 我不能分享程序 ,你可以问官方客服要。

程序我有,要的是USB 转 I2C的编程器  代替英飞凌的官方工具USB00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我有,要的是USB 转 I2C的编程器  代替英飞凌的官方工具USB005

     咸鱼上一大堆   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一大堆   都可以用!

谢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D:
为什么要程序呢不用程序不行吗 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E:
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接口是接编程器的?这个编程器要7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接口是接编程器的?这个编程器要700多吧

图纸上有标示                  现在便宜了   100多!

网友:
最讨厌带程序的芯片,程序不好找。

网友:
现如今连供电芯片都要程序了,难哦

网友F:
宏基老板就是牛,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ir编程器,这个程序找客服真的会给吗

网友:
技术真牛,学习了。

网友G:
这个程序能从好板读出来保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程序能从好板读出来保存吗

可以读取   同系列主板  供电布局一样都可以用

网友:
学习了,正好自己的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程序呢不用程序不行吗 为什么为什么

没程序  不能工作

网友:
要程序的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还要刷程序,难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读取   同系列主板  供电布局一样都可以用

能否教一下怎样读取刷写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能否教一下怎样读取刷写感谢

当你买了编程器  里面有详细的视频介绍。卖家会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程序呢不用程序不行吗 为什么为什么

这样会显得板子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你买了编程器  里面有详细的视频介绍。卖家会告诉你。

好吧 非常感谢

网友H:
写入程序的时候要开机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写入程序的时候要开机么?

开不开机都可以   !芯片需要3.3V  GND  SCL  SDA 这4个条件就可以读写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开不开机都可以   !芯片需要3.3V  GND  SCL  SDA 这4个条件就可以读写程序!

编程器本身没有3.3v供点,只有三条线。开机后能读到电流信息,要写入的话有警告。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编程器本身没有3.3v供点,只有三条线。开机后能读到电流信息,要写入的话有警告。不知道怎么搞

外置给芯片接入3.3供电! 芯片有写入次数   你看下警告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
X570-A PRO和X570 GAMING PLUS程序通用

网友G(2024-09-04):
引用 网友F:
宏基老板就是牛,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ir编程器,这个程序找客服真的会给吗

问过客服了,不肯给就说没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过客服了,不肯给就说没有这个

呃我也问过也没要到,估计宏基老板是别的板子上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