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B460-N2 v:1.0主板cpu供电跳动正常吗?

楼主(2024-05-29):
cpu是i5-10500,开机后进BIOS后cpu供电稳定在0.93V,从引导系统开始电压最高1.19,最低0.15,电压在这之间跳动正常吗?bios下显示正常,从引导系统开始,有时屏幕左上角有个光标,有时灰屏,一直就不显示什么了,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是cpu供电故障吗?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开机不显示 灰屏,可以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外设都排除了,就是主板上故障,现在怀疑是cpu供电故障,所有主板的cpu供电都应该不跳动吧

网友:
换个主板得了

网友:
不应该跳动这么大,SVID可以控制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