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R2.0触发亮机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求帮忙。

楼主(2024-05-29):
由于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断线点,知道的上传一下非线图非常感谢。

网友:
先查一下USB有没有短路

网友:
前面板usb跳线口附近6脚保护管看看

网友:
不短路,是不是断了?没图不好找。

网友:
论坛很多这种案例搜下

网友:
H110M-F也是这问题,找到点位图修好了,是断线,这款没图等消息。

网友:
短路或者8脚的小芯片有问题的居多,实在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把前usb这里拆掉一个六脚复合管,开机两次正常,调换内存槽后又出原来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还没写完,点错了发布了。

网友:
拆了一个六脚复合管开机两次正常,重插内和调换内存又岀原来问问题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好像是USB过流保护吧!

网友:
两个都拆下也不行,测量没短路。

网友:
查几个oc电压

网友:
USB OC#,六脚芯片的第五脚是由5V上拉,你看USB旁边哪个6脚小芯片的第五脚没有电压,从附近飞一根5V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和华擎主板通病,有点位图都是秒杀节奏,要么桥凉凉了

网友:
USB前面接口小芯片5脚有5V电压,后面2.0和3.0USB口小芯片5脚也5V电压,网线口USB和数据线旁边小芯片5脚电压3.3V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论坛里搜索一下,有点位的。查USB OC#

网友:
我之前有块z170同样是15秒关机,拆掉桥旁边的一个822排阻就解决了。料板拆一个换上去又会显现故障,所以后面没补,但是所有USB接口又能正常用,就没管他了

网友:
怎么样兄弟,找到点位图了嘛

网友:
2.0和1.0通用的点位,上面写着,测了一下电压都正常,比较忙,还没修好。

网友:
修好了,是822电阻搞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