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指点下这个pq45是怎么控制pq3导通的

楼主(2024-05-30):
哪位师傅指点下这个pq45是怎么控制pq3导通的

网友A:
这个不懂的话,你再看看PNP三极管导通条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懂的话,你再看看PNP三极管导通条件就知道了

知道导通条件,但是两个付个pnp型的 在一起,就绕不出来了

网友A:
PQ45 的4 ,3脚 导通   1,6脚截止,PQ3就能导通  PQ45是保护作用

网友:
都是高手呀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5 的4 ,3脚 导通   1,6脚截止,PQ3就能导通  PQ45是保护作用

谢谢,1,6截止,pq3的g极通过下拉电阻,低电平饱和导通;拔掉电源适配器反过来电池电压可以到S级,pq45的 1,6脚导通,pq3截止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