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掉电 thinkpad e540 掉电 问题大揭秘

楼主(2024-05-30):
手术对象:thinkpad e540 版号 NM-A161
病症:开机掉电,开机大概10-30秒左右 开机后风扇狂转。有时候刚进进系统就掉。有时候系统一半就掉。PE 。BIOS里。设置启动菜单界面都掉电。然后马上重启
重复以上过程 。最多的兄弟还是刷BIOS ,论坛兄弟为此换过桥 EC 有的甚至 直接改集显问题依旧 。

直接开刀不废话:
1.拆掉Q22 (+3VS to +3VS_VGA) 电压转换管

2.拆掉PL1203 PL1202 (显卡b+供电电感)

也是最重要的。前面2步只是将这个机器改成集显而已。但是这一步不进行的话改了也会掉电。
3.打开图纸搜索UMA,定位到如下如这里。根据图纸改配置电阻

想要启用UMA (集显) 必须PCH_GPIO38 PCH_GPIO67 为高电平。实际电路 PCH_GPIO67  的RH168电阻本来就是高电平。所以只要将RH166 改成高电平既可以
实际操作是将RH173电阻移动到RH166 搞定

手术结果:成功!!!至此。困扰论坛的千年问题终于解决,病人终于重获新生:)
另外还得提一嘴。这个机器还有个通病论坛上相比有人提起过,就是0.7A 左右重启的问题 。请直接替换U13 判断依据开机后触摸此管子发烫否,当然也可以测量电压
好久没发帖了。估计得有1,2年。一直没空,感觉也没有啥好发的。知道今天修到这个机器。虽然对于今天来说机器比较老。但是掉电重启的问题始终未被攻克。故发此贴。从此再无波澜。祝各位一帆风顺!

网友(2024-07-12):
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样是不是就只能舍弃独显了

网友:
舍弃独显使用集显

网友A:
按楼主的思路应该是显卡问题导致的掉电了,
但改集显性能大打折扣

网友(2024-08-15):
老板点位图好分享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思路应该是显卡问题导致的掉电了,
但改集显性能大打折扣

GF840显卡本来也没啥性能的

网友(2024-10-20):
主要是这个机器太老了,换显卡也不值当了,改集显相当划算

网友:
RH173电阻位置在哪里啊

网友:
陈总厉害!这思路没得说

网友:
这个办法相当牛逼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NM-A161 图纸

E540 NM-A161.pdf

网友:
很好的改集显经验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