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E R2.0

楼主(2024-05-30):
板子开机不显 量了一下 没有CPU供电 其他正常 先刷了个BIOS一个鸟样  查条件 CPU供电芯片ASP1401 有供电5V 再查EN只有0.6V 发现不对 后查到是有个6角管子控制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个什么  后取了 EN就恢复 3.3V  下的BIOS 亮机很慢  附上 原机BIOS

网友:
是复合N MOS管

网友:
看图片是拆掉并且不装PQ5000和PQ5004。个人意见不同,觉得操作不对,PQ5004拆掉不装可以,但是PQ5000必须要装的。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一招,EN电压异常芯片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