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H510 m-e 启动进不了系统,BIOS错误

楼主(2024-05-30):
华硕prime H510 m-e 启动进不了系统,BIOS错误

1,根据屏幕上提示按F1进入BIOS设置,将时间日期该为正确的值,按F10保存后无限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2、 开机箱扣主板上的电池放电恢复BIOS默认设置。又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更换一个好的电池再修改日期,可以进系统,以为正常了,上午处理的,下午在再开机,又是同样故障,重新更新刷BIOS到2401新版本,故障依旧,也恢复默认值LoadSetupDefaults,还是同样的现象,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HUAN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我估摸着是南桥中的CMOS模块中的存储芯片有毛病了吧?

网友A:
应该还是CMOS 不能存储,今天把主板拆下来,电池是新的3v, 测量CLRTC插针+3V_BAT只有2.1v,问题找到了,顺着线路检查S_SRTCRST#2.8v,S_RTCRST#只有2.01v,问题就在这里了,测量SR121,SR119,SR120阻值正常,用热风枪加热了这块区域后,测量电压居然恢复到2.9V,估计是电容SC59漏电, 把电容SC59 拆了,开机实际顺利进入系统,应该是修好了

总结:这台电脑在机柜最下面,广西这段时间地面潮气大,前段时间也是这台电脑,不出1.8V,拆了S_SRTCRST#滤波电容SC60就好了,难道主板的电容防潮能力这么差吗?现在两个电容都没装,再试机一段时间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CMOS 不能存储,今天把主板拆下来,电池是新的3v, 测量CLRTC插针+3V_BAT只有2.1v,问题找到了,顺 ...

牛掰   克拉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CMOS 不能存储,今天把主板拆下来,电池是新的3v, 测量CLRTC插针+3V_BAT只有2.1v,问题找到了,顺着线路检查S_SRTCRST#2.8v,S_RTCRST#只有2.01v,问题就在这里了,测量SR121,SR119,SR120阻值正常,用热风枪加热了这块区域后,测量电压居然恢复到2.9V,估计是电容SC59漏电, 把电容SC59 拆了,开机实际顺利进入系统,应该是修好了

总结:这台电脑在机柜最下面,广西这段时间地面潮气大,前段时间也是这台电脑,不出1.8V,拆了S_SRTCRST#滤波电容SC60就好了,难道主板的电容防潮能力这么差吗?现在两个电容都没装,再试机一段时间看看吧!

这算是找到病根了。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查南桥的CMOS存储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