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1 驱动板

楼主(2024-05-30):
HKC显示器,外置12v供电,开机不显示。
拆开一看,这个芯片直接是糊的,好几个引脚都短路了,应是一个12V-5V的DC-DC芯片。
按有白点那个为一脚,测各引脚

整个板如下图

找了没半天,没找到是什么型号的,特来请教下,谢谢

网友:
像是这个TPS5622

网友A:
12v转5v模块,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转5v模块,几块钱~

关键烧糊了,不知道正确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烧糊了,不知道正确的型号

有那个MP1485模块好像 3A的,  几块钱一个

网友:
刚接上12V,在烧糊的芯片后面那个输出电感上,用可调电源加了个5V ,然后3.3有了,
试机还是不启动,估计那个大芯片挂了,

网友:
这种的后面也完了

网友:
这个个搞一块转5V就可以了

网友:
烧鸡一下看看

网友:
直接上一个12V转5V芯片。7805就是费电。散热做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