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火影T5E 板号HMT-W041-TF-A-45_V3.1主板阻值,高清图

楼主(2024-05-30):
原故障是插电灯不亮,按开机之后闪黄灯,触发到0.3这样内存旁边有个六角管发热,换了之后触发到0.04然后EC发热,然后换了EC就好了。看到论坛没有帖子,就拍了照片留存,还用RT809备份了BIOS。有亮机图。

最后就是单用充电器电流表不开机。必须要接电池才能触发,单接充电器没待机电压,不触发。

网友:
BOIS在这里

网友:
BIOS电压1.8V

网友:
做工咋样啊

网友:
不咋样

换EC的时候380吹鼓苞了,吓死我了,然后给我按回去了,不能太高温搞

网友:
帮我修一个

网友:
火影 很好听的名字啊  哈哈

网友:
老表,你bios呢

网友:
评论区里,用电脑看

网友A(2024-07-08):
不上电池可以开机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确定没有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池可以开机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确定没有电池可以开机

那可能我的还有问题吧,这种板又没图纸啥的,我还以为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4-11-29):
有谁知道这个m2 2242插槽是PCIe标准还是SATA连接标准?当我安装 PCIe 2242 SSD 时,计算机无法识别它